51单片机DA-PWM输出呼吸灯

楼主(2019-11-28):
/**************************************************************************************
*                              DA-PWM输出实验                                                                                                  *
实现现象:        具体接线操作请参考视频
                        下载程序后DA模块上的指示灯呈呼吸灯效果,由暗变亮再由亮变暗
注意事项:要将AD/DA模块上的短接片将OUT和LED短接,板子丝印上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16 count,value,timer1;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count>100)
                {
                        count=0;
                        if(DIR==1)                                           //DIR控制增加或减小
                        {
                          value++;/************DIR受谁控制?是在什么情况下进入if(DIR==1) *********/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10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1>100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timer1++;
    count++;

}

程序第53行if(DIR==1)是怎么进入的,DIR既不受变量控制,也没有受函数控制,那它到底在程序中是受谁控制?

网友A:
                if(value==10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value==1000,value==0;控制DIR的值。
但是value是增加还是减小又受DIR是1或者0来确定。就形成了一个自己判定自己的过程。及value受DIR控制,DIR又受value控制。逻辑本身没问题。
但初始态没法确定,用的恒等于。DIR=1&&value>1000的初始态,PWM会持续很长时间的高电平,因为timer<value为真。
如果不考虑初始态可以忽略,初始态的随机值随程序执行最终也会进入预设值。

网友B:
value是全局变量,默认初始化为0,if(value==0)
                {
                  DIR=1;
                }

网友C:
是io口的状态决定的吧? 看看芯片编程手册。

网友D:
电路是不是有按键控制

网友E:
是由64行和68行的两个if控制的,就是标记,加满了就置0,value开始减少,减到零了,就置一,value又开始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value==1000)
                {
                  DIR=0;

我对程序从头到尾进行单步调试时突然就进入if(DIR==1)了,能告诉我是怎么判断进入的吗?您之前也说了它是自己判断自己,那它是怎样进行第一次进入判断的?

网友F(2020-02-06):
引用 楼主:
我对程序从头到尾进行单步调试时突然就进入if(DIR==1)了,能告诉我是怎么判断进入的吗?您之前也说了它是 ...

不应该一开始就进入吧,因为不满足 count>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