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零开始学习硬件?目标是分析,看懂基本电路

楼主(2019-11-28):
有没有大佬分享下学习的步骤,学习的目标是分析,看懂基本一些的电路。

网友A:
大学里都是先学电路,然后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这三本书很厚

网友B:
先从模电数电开始吧,一定要打扎实,然后把ad或者pads搞定,最后就可以买一块单片机鼓捣了,之后就是各种协议,什么韦根,RS232等等,最后就是各种外设了,什么人脸摄像头,读卡器,各种sensor。搞定这些得三五年,等三五年之后,你就会明白自己真正该学些什么了

网友C:
先学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基本的会了分析了。如果只是编程,个人感觉买开发板更块点。目标性比较强

网友D:
顶起,我也想要大佬分享下学习的步骤。来学习啊!!

网友E:
先数电模电,然后单片机原理及应用,多看看小一点的程序。

网友F:

先从最基础的电子技术基础开始吧!先认识PN结,认识NPN、PNP,认识R、C、L、Tr、IC,、、,认识放大电路、认识开关电路、认识耦合电路、认识恒流恒压电路、认识震荡电路、认识调频调幅电路、、、辅助:学好高数,学好微分、微积分,学好数字脉冲电路,学好 数/模 转换电路、电工基础、电力拖动、动力学、、、要学的大概有10几本书的内容(仅是基础知识!)然后,找一台老式的4磁头磁带录像机,尝试调校维修。

网友G:
先学电路分析,然后数电模电同时认识元件

网友H:
先熟悉数模点,最好是在网上找数电模电的视频教程然后认认真真的看一遍,边学习便做笔记,这样一边下来,大概有个印象,可以学习一下单片机(推荐郭天祥的),也是认真的看一遍。然后再学习一款绘制PCB工具(推荐PADS).之后你就可以找工作,在工作的项目中锻炼了,刚开始有点难,一定要坚持,一年之后就差不多入门了

网友I:
基础得匝实,模电,数电,电路。然后分领域学习。比如电源--电力电子技术等。可以学习一些大神的视频课程。不断摸索总结

网友J:
学习硬件其实挺简单的,买本基础的教程。了解和记住每一种元件的原理和作用。多看看别人的电路,知道不一样的使用方法。积累多了,就简单了。。

网友K:
关键电路,模电和数电三门,可以去b站搜索大学的视频课程学习或者自己买本教程。另外主要看你想看懂什么样的电路,简单的单片机等芯片为主的电路数电更重要,简单的电源模电更重要。另外纸上得来终觉浅,学习过程中得多实践,多画电路,看电路,接触各种各样的情况,相信你一定能学好。

网友L:
把电路,模电,数电先看懂,这样以后分析电路就简单了,所有电路都离不开模电,数电,和电路的,尤其一些最基本的电路

网友M:
电子设计从零开始  这本书很基础  可以看看

网友N:
先从最基础的元器件开始,识别,分类,功能,特性。。。然后模电数电,如果能进入电子行业会进步的更快

网友O:
首要认为是通读一遍书,这个很重要了解它是什么原理,还有能实现那些功能,例如外部中断,定时器等等吧。再有就是KEILC51这个软件,这个是一个编程软件,编写C程序的软件。还有一个是STC系列单片机怎么烧录程序,这个可以在官方网站上面下载一个烧录软件。

网友P:
先学习模电和数电 打好基础 同时从基本电路开始不断的分析 再从大神的讲解里不断的总结 更要坚持下去

网友P:
先学习模电数电 打好基础 同时开始分析基本电路 要学会自我总结 不断的坚持下去

网友Q:
模电->数电->电路原理->各种多看电路图->实物对照的电路图->自己画板、装调->编程(C)->各种玩就是了,能做实际产品更好

网友R:
首先是对模电数电有一定的了解,我觉得模电比较好学,数电建议你买托马斯 弗洛伊德 数字电路的书籍,然后可以着手买一些单片机学习板做一些实践开发,我觉得还是做出电子设计来收获的能更多一点。

网友S:
首先你最起码得学会模电数电,知道该如何进行转换。然后把电路学懂,这些都很重要,学会也是很不容易的

网友T:
先从基础的开始吧模数电,还有电路

楼主:
发一个帖子,没想到这么多大佬给出学习方法,真的很感动,一定努力学习大佬们的方法!

网友U:
基本电路,这个就很好说了,你在某宝买他们做好的模块,按照他们用的芯片再去看电路,同一种要多看,比如485通讯就看485 3485 487这些都有哪些不同的,在电路上还有自动和被动收发的,自动收发的都有哪些,为什么要用反向器,用三极管和场管做的有什么不同的,波形上面为什么不同,然后把这些都弄懂了就能会种芯片和一些外围电路,至于程序就不用管了,知道原理就行了,这样看其它的看的多了就全能看的懂了。想要知道放大,就买电流采样模块,想知道通讯就340,485什么的。当然了基础肯定是要有了,模电比较难,基本电路的话模电从三极管以后的要好好看,三极管主要要知道怎么能进入放大区,饱合区,这个一定要熟练就可以了。关于怎么放大,怎么计算就看看就可以了,数电了解一下芯片都是干嘛用的就可以了。会用单片机了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V:
从基础的模数电学起,不懂就问问身边会的人,然后一定要坚持不懈学下来

网友W:
学完电路分析、模电、数电,然后学个pcb绘图软件,基本就搞定硬件入门了

网友X:
数电模电高电都是基础

网友Y:
学好要学很多很多电路知识

网友Z:
每个人学习不一样,我就是那种死学,,看书,看视频。。没有用,特别是对单片机来说。。而那些学弟晚学很久,学的还比我好很多,我问了她们方法,说是跟着项目学。。学长和师傅也是这么说的。。方法就是跟着项目学

网友AA:
我感觉可以先学习51单片机,学习一点简单的C语言,以及一些电路基础。还有数电,模电,电力电子方面的知识。

网友AB:
先学习常用元器件的作用,再来看简单的电路构造。从模电再到数电再精于C语言和硬件的结合

网友AC:
对照参考设计来学是最快的

网友AD:
认真总结

网友AE:
就在网上找论坛,看内容,最好买个实物

网友AF:
去哔哩哔哩网站有视频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