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如何使用压力传感器,用mpx4115怎么连线什么个原理 求帮助

楼主(2019-11-28):
(无正文)

网友A:
采用液晶显示装置即把压力大小显示在液晶显示器上,不仅结构简单清新可见,而且省电容易控制。数据的传输采用P2口进行控制, 与显示器的D0~D7脚相连,同时连接一个8脚排阻。同时连接P2.0,P2.1,P2.2,P2.3,P2.4,P2.5,P2.6,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