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在原理图中给引脚名加上横线出问题

楼主(2019-11-28):
各位老铁:
      我使用的Altium Designer版本应该是破解版的19.0吧,但是在原理图中给字母加上横线时,总是出现问题,我记得是每个字母都加‘\’即可实现上横线,但是我现在使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主要问题:
当我在CS的字母S后面加
\后,横线出现在了C的上方,按理说应该出现在S的上方啊?如下图所示:
当我在C、S后面分别加上\后,上方的横线偏的更厉害了??

老铁们,这是什么问题啊,难道是我的方法不对吗?该怎么才能给CS正确的加上横线呢,求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些都是有规律的,多试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AD14和Protel99se都是一样的,我相信AD19也应该是一样的,好像你第二种方法就是对了

网友C:
首先,你的操作方法是对的,这点可以肯定,需要看看这个引脚的一些设置是否改动了。保持默认不要修改引脚的偏移,字体大小以及方向。

这些排除后再试。还可以选中优选项里的“单一‘\‘’字符代表负信号”来试试效果。

以上还是不行,建议你新建元件重试,或者新建引脚。如果都不行,可以考虑软件BUG,我截图是AD20.0.9正常的。

题外话:AD18以后的版本,建议使用最新的AD20,这个版本对比18 19 有很大的提升。原理图的顺滑是从未有过的。

网友D(2020-07-16):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操作方法是对的,这点可以肯定,需要看看这个引脚的一些设置是否改动了。保持默认不要修改引脚的 ...

AD2020尝试了几次还是不行,横线还是出现在字母后方,不出现在字母上方,没有别的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E(2020-10-12):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操作方法是对的,这点可以肯定,需要看看这个引脚的一些设置是否改动了。保持默认不要修改引脚的 ...

AD20也没办法,还是在后面

网友F(2020-12-30):
wswwhu,你好,解决了吗?我也是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救大神,前面的方法都试了

网友F:
wswwhu,你好,解决了吗?我也是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救大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D2020尝试了几次还是不行,横线还是出现在字母后方,不出现在字母上方,没有别的解决方法了吗?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求解决办法

网友G:
"CS\\"这样试过吗,不行就重装,换个别的破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