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操作

楼主(2019-11-28):
请大神指导下,有点迷惑。
1. |
例如:
AUXR |=0x01;意思是对AUXR 8位寄存器进行单个的位操作,延伸下,如果想对第二位单独操作就是:AUXR |=0x02.....如果是第八位就是:AUXR |=0X80。
2.&
例如:
ADC_CONTR &=!ADC_FLAG;
后面的!ADC_FLAG,意思是将其取反,放入ADC_CONTR里面, 但是这个 “ADC_CONTR &”这个是啥意思啊????
求指教。。。。

网友A:
"|="可以理解为给某一位置1,给第八位置1应该是“AUXR |=0X08”

网友A:
“&=!(1<<x)”一般用来用作清零操作,将寄存器的某一位清零

网友B:
&= 是按位与之后赋值,^=是按位异或之后赋值,|=是按位或之后赋值

网友B:
补充一点:
a|=b  即  a=a|b  其中 | 为位或运算
a&=b 即 a=a&b  其中&为位与运算

网友C:
ADC_CONTR &=!ADC_FLAG; 与下面 ADC_CONTR =ADC_CONTR &!ADC_FLAG;一样

网友D:
1, AUXR |=0x01;对相应位进行或操作(对1操作)
相当于AUXR=AUXR | 0x01即把AUXR的最低位赋1,若AUXR=AUXR | 0x80即把AUXR的最高位赋1。其他位值不变。
2, ADC_CONTR &=!ADC_FLAG;对相应位进行与操作(对0操作)
相当于ADC_CONTR =ADC_CONTR & (!ADC_FLAG); 即把ADC_CONTR相应位清0。若ADC_CONTR &=0x01即把ADC_CONTR的高7位清0,最后一位不变。若ADC_CONTR &=0xe0即把ADC_CONTR的最低位清0,高7位不变。

网友E:
你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知识。一是赋值运算符,二是位运算。
一、C语言有算术运算符(加减乘除等)、关系运算符(大于小于或等于等)、逻辑运算符(或且非等)、位运算符(或与左移右移等)等运算符。那么,这些运算符运算的出来的结果干什么用呢?所以就会用到赋值运算符。最常用的就是等于(=)了,通常情况,其他运算符都是与赋值运算符一起用的,如“a=b+c”、“z=z*10”等。而且,实际编程中经常遇到把一个数与另一个数运算后,要返还赋值原来的数的情况,比如把z扩大10被“z=z*10”,z既作左操作数,也作右操作数。所以就有了一种新的赋值操作符,“z=z*10”就可以简化为“z*=10”。几乎所有的算术运算符和位运算符都可以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赋值操作符。例如a=a+10等价于a|=10,a|=12等价于a=a|12。这就是赋值运算符。这里有详细的讲解。C语言的操作符:www点runoob点com/cprogramming/c-operators.html
二、位运算,C有按位与、按位或、按位异或、左移、右移等位运算操作符。详细的说明我就不写了,还是前面那个链接,有详细的讲解了。这里给你说一下值得注意的知识。第一,注意位运算与逻辑运算都有与、或、非,但他们的符号以及结果都是不一样的。第二,与运算一般用与把一个数的某位或某几位清0(与运算同1才1,否则位0,所以要把一个数某几位清0,就用对应位为0的数与他与就得到了),或运算一般用于把一个数的某位或某几位置1.(或运算有1则1,无1才0)。

网友F:
ADC_CONTR在程序里面查询它的定义,这个是什么单片机读取AD的程序,STC吗?

网友G:
C语言的复合运算,举个例子 a+=1等价于a=a+1,所以A &= 0x01等价于A=A&0x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给某一位置1,给第八位置1应该是“AUXR |=0X08”

第八位不应该是:1000 000 ,0x80吗?

网友H:
&(按位与)双目运算,功能是参与运算的两个数各对应的二进制位相与,只有对应的两个二进制位均为1时,结果为1,否则为0; |(按位或)双目运算,功能是参与运算的两个数各对应的二进制位相或,只有对应的两个二进制位有一个为1时,结果就为1

网友I:
“ADC_CONTR &”,这个是不能看,要和后面的等号一起,就是“ADC_CONTR &=”  是与等于的意思,也是就是ADC_CONTR =ADC_CONTR &!ADC_FLAG

网友J:
你可以分两步来写:
unigned char tmp = !ADC_FLAG;//判断ADC_FLAG是否为0,如果未0,就将1赋值给tmp,如果ADC_FLAG不为0,就将1赋值为tmp
ADC_CONTR = ADC_CONTR & tmp;//将ADC_CONTR的值取出来和tmp进行按位与运算,将运算之后的结果在保存到ADC_CONTR

网友K:
ADC_CONTR =ADC_CONTR &!ADC_FLAG

网友L:
这是C语言的语句,先是这个取反符号“!”给“ADC_FLAG”取反,在把“ADC_CONTR”和“ADC_FLAG”进行“&”的运算,最后重新赋值给“ADC_CONTR”,嗯~~~~应该就是这样,整条语句都是C语言的“取反”和“与”运算而已。

网友M:
这些都是C语言的东西,你可以找一本C语言书籍看一下,就能领悟了

网友N:
&是对位取反 而&&是逻辑上的判断 也就是与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O:
1,|表示按位或运算,意思就是变量之间按二进制位数对应关系一一进行或运算,
比如:(01010101)|(10101010)=11111111。
2,&表示按位与运算,意思就是变量之间按二进制位数对应关系一一进行与运算,
比如:(01010101)&(10101010)=00000000,。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P:
c语言的基本符号,找本书或者网上都有不难

网友Q:
1的理解正确。
2中ADC_CONTR &要看成ADC_CONTR      &=  ,其ADC_CONTR &=!ADC_FLAG; 意思同ADC_CONTR =ADC_CONTR & (!ADC_FLAG)一样; 也可想a +=5;是a = a+5;

网友R:
写得灰常好,我还是看不懂,可能是智商欠费。

网友S:
对位取反

网友T:
&=是一种运算符,类似a+=b。a+=b的意思是a = a+b,同理ADC_CONTR &=!ADC_FLAG的意思是ADC_CONTR =ADC_CONTR & !ADC_FLAG

网友U:
|就是或逻辑,0xfc|0x01就是11111100+00000001=11111101

&就是与逻辑,0xfd&0x81就是11111101*10000001=10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