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元件的散热

楼主:
这个充电器开关管的散热片要比整流管的大,但是充电器实际工作中整流管散热片的温升远远要比开关管散热片的温升明显。为什么整流管散热片反而要小呢?快恢复整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1-1.5V计算,2A的输出电流单单是导通压降的损耗就是2-3W!这恐怕是整流管发热的主要原因,而场消应管的开通损耗和其开通电流有关,由于其工作在高压状态电流远不如整流管大,,,,,

网友A(2019-11-28):
有时厂家根据自身条件湊合弄的,未必是根据元器件的发热量来选择最佳的

网友B:
散热面积不一样吧 那个小散热片的面积未见得比那个大铁皮小 还有导热率吧 如果大的是铁片 导热没铝快吧

这活干的可真糙啊

网友C:
搞不懂楼主在说什么!从图中左右2块散热片看,左边盖在上面的那块撒热板,也就3~5W的热耗散功率,而右边板上那块可以达到20W的热耗散功率。(铝板:10cmX10cmX1mm=10W 、、右边那块是正规导热合金铝,而且是压铸的型才,还带导流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楼主在说什么!从图中左右2块散热片看,左边盖在上面的那块撒热板,也就3~5W的热耗散功率,而右边板 ...

"这个充电器开关管的散热片要比整流管的大,但是充电器实际工作中整流管散热片的温升远远要比开关管散热片的温升明显"。-------说得还不够明确吗?
"右边板上那块可以达到20W的热耗散功率"吗????别说20W,就是5W的散热功率半小时就会烫手的!哪个敢把那样的散热片散热功率用到20W????
"左边盖在上面的那块撒热板,也就3~5W的热耗散功率"?我加装的那块铝片体积,重量,表面积是不如原装的大,但是,加装以后它也很热(说明它帮助了散热,是"正能量").最初的问题意思是:为什么原装两个元件的散热片温升差别这样悬殊?或者说发热量大温升高的元件为什么用小散热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散热面积不一样吧 那个小散热片的面积未见得比那个大铁皮小 还有导热率吧 如果大的是铁片 导热没铝快吧

...

手工改造]还讲什么工艺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时厂家根据自身条件湊合弄的,未必是根据元器件的发热量来选择最佳的

这就会形成元件散热不均衡的问题,,可能造成有的元器件过热早衰,所以要根据发热情况均衡散热尽量保持一致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