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Proteus仿真+keil c51程序+设计文档)

楼主(2019-11-28):
一、设计要求
设计一个智能温度测量仪,利用温度传感器测量环境温度,并具有超温报警功能。要求可以通过按键设定报警温度和报警时间,并用数码管显示外界温度、报警温度和报警时间温度测量范围在0℃到99℃之间,温度测量误差小于0.1℃。
仿真图片
智能温度测量仪主要包括主控模块,温度测量模块,按键模块,声音报警模块以及数码显示模块。温度测量模块测量外界温度,并把数据传给主控模块,一方面主控模块把数据传给数码显示模块,实时显示外界温度,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当外界温度高于报警温度时,主控模块控制报警模块发出报警声,通过按键模块可以设定报警温度和报警时间。

可以用edge打开查看

可以用edge打开PDF

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SET = P3^1;                            //定义调整键
sbit DEC = P3^2;                           //定义减少键
sbit ADD = P3^3;                          //定义增加键
sbit BEEP = P3^6;                           //定义蜂鸣器
sbit ALAM = P1^2;                        //定义灯光报警
sbit DQ = 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bit 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
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sbit DIAN = P0^5;                        //小数点
uchar x=0;                                      //计数器
signed char m;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n;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set_st=0;                             //状态标志
signed char shangxian=30;                  //上限报警温度
signed char xiaxian=10;                   //下限报警温度
//uchar code  LED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char code  LEDData[]={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0xCF,0xDA,0x9B,0xDC,0x9B,0x8B};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高8位转移到t
  t<<=8;                           //t数据左移8位
  t=t|a;                           //将t和a按位或,得到一个16位的数
  tt=t*0.0625;                   //将t乘以0.0625得到实际温度值(温度传感器设置12位精度,最小分辨率是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将小数点后一位显示出来)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返回温度值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 --num );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
        TH0=0x3c;
        TL0=0xb0;     //50ms(晶振12M)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uint a,b,c;
        c=Read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
        a=c/100;                                                     //计算得到十位数字
        b=c/10-a*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m=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n=c-a*100-b*10;                                    //计算得到小数位
        if(m<0){m=0;n=0;}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if(m>99){m=99;n=9;}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
//数码管初始化
void Disp_init(void)
{
        P0 = ~0x80;      //显示----
        P2 = 0x7F;
        Delay(200);
        P2 = 0xDF;
        Delay(200);
        P2 = 0xF7;
        Delay(200);
        P2 = 0xFD;
        Delay(2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Temperature(void)     //显示温度
{
        P0 = ~0x98;      //显示C
        P2 = 0x7F;
        Delay(100);
        P2=0xff;
        P0=~LEDData[n];    //显示个位
        P2 = 0xDF;
        Delay(100);
        P2=0xff;
        P0 =~LEDData[m%10];    //显示十位
        DIAN = 0;         //显示小数点
        P2 = 0xF7;
        Delay(100);
        P2=0xff;
        P0 =~LEDData[m/10];    //显示百位
        P2 = 0xFD;
        Delay(1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报警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alarm(uchar baojing)
{
        P0 =~0x98;      //显示C
        P2 = 0x7F;
        Delay(100);
        P2=0xff;
        P0 =~LEDData[baojing%10]; //显示十位
        P2 = 0xDF;
        Delay(100);
        P2=0xff;
        P0 =~LEDData[baojing/10]; //显示百位
        P2 = 0xF7;
        Delay(100);
        P2=0xff;
        if(set_st==1)P0 =~0xCE;
        else if(set_st==2)P0 =~0x1A; //上限H、下限L标示
        P2 = 0xFD;
        Delay(1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if(x>=10){beep_st=~beep_st;x=0;}
        if((m>=shangxian&&beep_st==1)||(m<xiaxian&&beep_st==1))
        {
                BEEP = 0;
                ALAM=0;
        }
        else
        {
                BEEP=1;
                ALAM=1;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z;
Init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EA=1;      //全局中断开关
TR0=1;
ET0=1;      //开启定时器0
IT0=1;
IT1=1;
check_wendu();
check_wendu();
for(z=0;z<300;z++)
{
  Disp_init();
  }
while(1)
  {
  if(SET==0)
  {
   Delay(2000);
   do{}while(SET==0);
   set_st++;x=0;shanshuo_st=1;
   if(set_st>2)set_st=0;
  }
  if(set_st==0)
  {
   EX0=0;    //关闭外部中断0
   EX1=0;    //关闭外部中断1
    check_wendu();
      Disp_Temperature();
   Alarm();   //报警检测
  }
  else if(set_st==1)
  {
   BEEP=1;    //关闭蜂鸣器
   ALAM=1;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shangxian);}
  }
  else if(set_st==2)
  {
   BEEP=1;    //关闭蜂鸣器
   ALAM=1;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xiaxian);}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x++;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外部中断0
if(DEC==0&&set_st==1)
{
          do{
                Disp_alarm(shangxian);
        }
         while(DEC==0);
          shangxian--;
          if(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xiaxian;
}
else if(DEC==0&&set_st==2)
{
          do{
                Disp_alarm(xiaxian);
        }
         while(DEC==0);
         xiaxian--;
          if(xiaxian<0)xiaxian=0;
}
}
//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EX1=0;      //关外部中断1
if(ADD==0&&set_st==1)
{
         do{
                Disp_alarm(shangxian);
        }
         while(ADD==0);
          shangxian++;
          if(shangxian>99)shangxian=99;
}
else if(ADD==0&&set_st==2)
{
          do{
                Disp_alarm(xiaxian);
        }
         while(ADD==0);
          xiaxian++;
          if(xiaxian>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
}
}

注意Proteus要用8.8版本,双击MCU芯片,hex文件要选择正确,在object目录下:
基于51单片机的DS18B20的温度传感器(proteus仿真 keilc51程序

网友A(2020-01-01):
开始仿真后一会儿就会闪退,并且温度一旦低于25数码管就会在不同数字之间来回跳变,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仿真后一会儿就会闪退,并且温度一旦低于25数码管就会在不同数字之间来回跳变,请问是怎么回事?

我这是正常的呀,你是仿真还是实物

网友B(2020-04-16):
第54行显示错误syntax error near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编译时显示目标未创建我是新手有很多都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译时显示目标未创建我是新手有很多都不太懂

.hex文件,去编译器里设置下,百度下就行

网友D:
这个要用Keil5和Proteus8.8版本才能打开,双击MCU芯片,hex文件要选择 Keil C51程序 \Objects \温度传感器.h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仿真后一会儿就会闪退,并且温度一旦低于25数码管就会在不同数字之间来回跳变,请问是怎么回事?

本地显示正常,你可以调调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54行显示错误syntax error near ')'是怎么回事呢

运行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了没用仿真程序啊

proteus或keil直接百度吧

网友F:
请问这上面的程序完整吗

网友G:
无法生成hex文件啊

网友H:
运行不了呀,有错误

网友I:
运行几十秒后就闪退呀

网友J:
你好,我想问问T0定时中断时要做什么?定义的x计数器是怎么计数的,给谁计数的。Ps:我是单片机初学者,这学期刚学

网友K(2020-05-27):
引用 楼主:
本地显示正常,你可以调调延时

楼主可否私聊给个原理图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编译时显示目标未创建我是新手有很多都不太懂

就是代码有错误 所以才创建不了

网友M:
我的仿真软件怎么打开不开啊

网友N:
楼主,程序对keil有要求吗?用的是是mdk arm还是C51啊?还是说都可以?

网友O:
请问显示的数码管乱码是因为给的程序出问题了吗

网友P:
DS18B20误差差不多一度,“测量误差小于0.1℃”哪来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B:
第54行显示错误syntax error near ')'是怎么回事呢

在return();括号中写入返回dat就行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B:
第54行显示错误syntax error near ')'是怎么回事呢

加个0,就OK了

网友S:
谢谢学姐 程序大概看了一下没啥大问题 我就直接拿学姐你的程序改了 添加了几个功能 运行出来没太大问题
数码管乱码的可能是阴阳级搞错了 换个阳级数码管看看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谢谢学姐 程序大概看了一下没啥大问题 我就直接拿学姐你的程序改了 添加了几个功能 运行出来没太大问题
数 ...

乱码好像换个一数码管就好了

网友T:
是c52啊 我哭了

网友T:
不乱码了,但是现在数码管一直是00.0c啊

网友U:
为啥,数码管一直显示0000

网友U:
引用 网友T:
不乱码了,但是现在数码管一直是00.0c啊

我也是,你解决了吗?

网友V:
为什么达上限和下限蜂鸣器不响

网友W(2020-06-27):
请问为什么显示的全是8??

网友X:
报警灯不亮是什么

网友Y: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Y:
引用 网友S:
谢谢学姐 程序大概看了一下没啥大问题 我就直接拿学姐你的程序改了 添加了几个功能 运行出来没太大问题
数 ...

请问出现过衹是0的情况吗

网友Z:
怎么设置上限啊

网友AA:
为什么初始温度显示不出来

网友AB:
楼主,温度显示正常,上下限数值也可以按键调出来,就是加减键不起作用是怎么回事、请楼主赐教。

网友AC(2020-09-23):
这个怎么下载到程序里啊,没有下载口

网友AD:
不对,直接拿你仿真程序用Proteus8打开,直接使用hex文件无法显示温度值,上下限倒是可以显示

网友AE(2020-10-31):
为啥我的显示不了初始温度????

网友AF(2020-12-07):
请问你的延时子程序delay,循环一次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AF:
请问里面的延时子程序delay,循环一次的时间是多长?

网友AG:
请问喇叭是用哪个三极管驱动的

网友AH:
引用 网友A:
开始仿真后一会儿就会闪退,并且温度一旦低于25数码管就会在不同数字之间来回跳变,请问是怎么回事?

没有啊是不是你软件兼容问题

网友AH:
请问修改温度上下限怎么修改啊

网友AI:
54行这个语句  return();显示有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AJ:
引用 网友G:
无法生成hex文件啊

如果有错误是无法生成hex文件

网友AJ:
引用 网友M:
我的仿真软件怎么打开不开啊

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AK:
感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备用、学习

网友AL:
请问报警的代码有吗

网友AM:
代码有没有调试通过

网友AN(2021-03-30):
引用 网友T:
不乱码了,但是现在数码管一直是00.0c啊

解决了吗

网友AO(2021-05-14):
引用 网友T:
不乱码了,但是现在数码管一直是00.0c啊

兄弟,请问一直显示00.0C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P:
为什么没有仿真图啊

网友AQ:
完美啊,感谢楼主

网友AR(2021-07-12):
引用 网友B:
第54行显示错误syntax error near ')'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是 解决不了

网友AS(2021-12-12):
开始仿真后LED显示的温度全是0是怎么回事

网友AT(2022-03-18):
开始仿真,程序正常,就是不显示温度,数码管显示的温度全是0,蜂鸣器报警,led闪烁,是怎么回事

网友AU:
低于25度一直跳动怎么办

网友AV(2022-06-06):
引用 网友A:
开始仿真后一会儿就会闪退,并且温度一旦低于25数码管就会在不同数字之间来回跳变,请问是怎么回事?

有可能是你的proteus软件版本低了。

网友AV:
引用 网友B:
第54行显示错误syntax error near ')'是怎么回事呢

括号里面加个1就能行了

网友AW(2023-01-05):
MAIN.C(111): error C211: call not to a function
MAIN.C(111): error C208: 'function': too many actual parameters

这个是什么错误啊~~

网友AX(2023-02-25):
8.9版 本测试 ,有问题,一直显示0

网友AX:
8.9版本测出来一直是0,按键那些可以的,不知道8.8版本是不是真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