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屏幕只能斜着看才能看到数据 求帮助

楼主(2019-11-28):
(无正文)

网友A:
无图,可能是有些背光灯源坏了

网友B:
是不是太亮了?把亮度调低一点试试。

网友C:
LCD屏老化或驱动电压不足。

网友D:
要么没背光,要么对比度没调好。

网友E:
背光膜坏了,换一个反光纸试试

网友F:
调节屏幕亮度

网友G:
应该是背光问题

网友H:
调节一下对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