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想做一个可以追踪声音并拍照的小车,请问需要些什么?

楼主(2019-11-28):
新手一个我想做的小车功能大致如下:安防机器人,用于家中防盗,可以在家中实现定时定线巡逻,当在主人外出工作时接收到异常声音后可以自动前往声源拍照发送给主人并且警告侵入者,最好还能实现主人远程操控观察家中情况,请问这样一个机器人需要哪些模块,元件?用arduino或是32可以完成吗?大致需要多少钱?

网友A:
需要STM32开发板,摄像头模块,声音方位识别模块,2G/3G/4G手机模块(并开通SIM卡),激光测距或超声波测距模块。硬件成本约1500元左右,软件开发成本费用6000元以上。

网友B:
安防机器人,用于家中防盗,可以在家中实现定时定线巡逻【马达、舵机、车轮、超声波测距】,当在主人外出工作时接收到异常声音【咪咪头及放大电路、ADC、】后可以自动前往声源【声源定位】拍照【摄像头】发送【GPRS或WiFi模块,转发服务器】给主人并且警告【语音模块、喇叭】侵入者,最好还能实现主人远程操控观察家中情况,请问这样一个机器人需要哪些模块,元件导线电阻电容三极管等若干?用arduino或是32可以完成吗【可以】?大致需要多少钱开发一个不如买一个

网友C:
最好用stm32去做,因为32引脚多。需要局域网模块,用来接发信息与图片,还需要一个摄像头,推荐使用openmv,需要一个声音接受模块,以及电机,电池。我推荐加入一个无线充电,那样没人在家的时候可以无线充电,防止断电。定时巡线可以加入红外对射管,设计整点巡线或者是设定时间巡线。接收到声音以后可以强制中断定时巡线。需要驱动模块驱动电机,如果是小型模型推荐LM286。
小车加电机50,摄像头200,网络模块加声音接受模块50,驱动10,stm32板 30。大约300左右。以上是模型版本,如果是大型实物具体价格得看规格。

网友D:
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但是实现起来有点困难,因为你这个想法涉及到几种核心技术领域。
定线巡逻(精准路线巡逻):涉及到室内定位技术,简单的实现方法可以用循迹,实现起来比较简单。目前有一种微波室内定位的技术精度比较高,有现有模块叫做UWB。
自动前往声源:涉及到声源定位技术。实现起来比较困难。而且精度比较低。
远程操控加观察:实现起来不难,需要摄像头和一个WIFI联网模块。
arduino和32实现起来编程比较复杂而且资源有限。所以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树莓派开发板来做。树莓派本身就有WIFI模块,可以联网,通过编程很简单就可以实现远程操控加观察。
我觉得检测异常声音防盗不是很好。传感器检测声音的距离比较短。
真正实现的话,成本比较高。

网友E:
循迹模块,超声波,声音模块,无线WiFi模块,蜂鸣器,红外传感器,摄像头模块,马达、舵机、车轮,另外还需要会b语言,这个需要用到页面编辑,

网友F:
如果是新手,我劝你就不要做了,先做一些简单的,一项一项综合以后再做复杂的

楼主:
我后来也发现声音定位不大现实,现在就想可以让小车在室内定线巡逻,然后利用人形识别侵入者,进行抓拍
请问这样难度有多少?需要学习哪些东西?实在学校申报的一个项目,4个人一年可以做出来吗?

楼主:
还有我查资料说是用雷达可以规划路线,但雷达比较贵,请问想实现定线巡逻最经济的方式是什么?最好不要是循线,上一个做的就是循线,因为是训练项目,经费有点少,另外谢谢大家抽空做出详细回答。

网友G:
用UNO r3板的超声波避障小车改装,加两个麦克风模块,搭载一个360度无线监控摄像头,使用家里的WIFI连接即可,远程监控,又能远程手机操作。

网友G:
一个UNO r3板的超声波避障小车,两个麦克风模块,一片无线模块比如8266,一个家用带有手机远程操控功能的360度云台摄像头,基本能实现,总价也就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