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关于LED灯串联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9-11-28):
电源78l05.我有一个led 3v 330ma,满负荷太烫,所以,串联了一个33欧姆的电阻,灯珠电压为2v 100ma ,基本满意。但是算出来要0.3W的电阻 用了1/4W的电阻 很烫,也理解,但是我换成了个33欧姆的贴片电阻,然后,这个贴片电阻不烫。问什么?问了参数是1/8W按照里,不应该直接烧了吗?

网友A:
贴片电阻散热面积大一些,直接换200欧以上的电阻就行

网友B:
直接串一个1k的电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阻散热面积大一些,直接换200欧以上的电阻就行

200欧以上的画led分到的电压不就更小了吗?电流是低了,但是亮度也降低了

楼主:
今天重新看了下 贴片是烫的,但是,我想LED工作在2V 100ma下  电压转的是5V 那么智能串个1W的电阻吗?有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串一个1k的电阻就好了

那么LED灯不就更暗了吗

网友C:
贴着板子散热快

网友D:
电压源做LED只能这样了,用散热好点的电阻吧,我喜欢用LED驱动

网友E:
你可以考虑用3只或者4只100Ω电阻并联,或者4只10Ω电阻串联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看了下 贴片是烫的,但是,我想LED工作在2V 100ma下  电压转的是5V 那么智能串个1W的电阻吗?有没有其 ...

其他的办法当然有!!不过成本高咯!!按理来说,你这里希望点亮2V100mA的灯珠正确的方法也不是串电阻的!你在5V的电源电压串电阻点亮2V100mA的灯珠,电阻必然发热的,正确的方法就是使用合适的LED驱动电路,调整输出恒流在100mA,或者使用DC-DC变换电路将5V电压降到2V~2.5V左右,再串联一个很小阻值的电阻,这样基本上串联的电阻就不咋发热了,而且你的78L05其实也不需要了!!

网友G:
一般的LED灯珠的驱动电流大概在10mA左右就够了,所以你需要串联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就可以了,1K~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