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口袋机是个什么东东呢?

楼主(2019-11-28):
北京有个公司一个产品叫做,单片机口袋机,里面有一个STC15W4K的单片机,请问,有知道这个的吗,基本原理、功能是什么?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网友B:
单片机口袋机就是把单片机实验设备微型化以便携带,即放在口袋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口袋机就是把单片机实验设备微型化以便携带,即放在口袋就可以。

很好受用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