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proteus上的接地在实际焊接时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
不明白三角形的接地图标和横线的接地图标差异在哪,不都表示低电势吗?焊接时是在PCB电路板上用锡一起连到电源负极吗?

网友A(2019-11-28):
要具体看电路,有些是交流电源的地(参考点),有些是直流电源的地

网友B:
都是一样的,连在一起的,包括你NET网络“GND”,都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C:
可以用一个电感或磁珠连接起来,也可以直接用个0欧姆电阻连起来,等需要时再调整。

网友D:
这货也存在派系并没统一的标准,习惯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