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能下载进去,不能运行

楼主(2019-11-29):
一直在用的stm32f103rct6板子,突然发现程序在板子上运行不了,能下载程序进去,下载了按键控制LED例程,运行不了按键也无反应,求大佬帮忙解答一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在仿真加载项目中,你没有点选下载之后自动复位。办法有二种,第一点选仿真下载之后程序复位,其二,在硬件上按手动复位按钮复位。再之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B:
没有描述清楚,是否勾选了下载后运行,可以试一下复位按键,如果还是不行,就看一下单片机的启动方式是否有连接错

网友C:
你boot0和boot1要拨到0才可以。

网友D:
板子上又没异物短路了某个地方?重新解压键控制LED例程下载再看看是否是程序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大佬

网友E(2020-04-2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大佬

请问这是因为什么导致的,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F(2021-11-05):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