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F149单片机中断问题

楼主(2019-11-29):
首先感谢大家,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新手遇到的问题比较多,麻烦大家了。

整个系统是这样的:msp430f149,两个两位数码管+两个4个按键(tm1650控制),一个XL6019做的调压(需要PWM),就这些。

问题是这样的:
单独控制两个数码管(TM1650),在P4口中,模拟两个IIC对TM1650进行了读写控制,因为用户不会同时操作两个tm1650,只能操作一个,没有问题。
单独控制XL6019进行调压,在P1.2使用PWM进行控制,没有问题。

但是当我把这俩程序和到一起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当正常使用PWM控制XL6019的时候,两个tm1650无法操作了;
当操作其中一个tm1650的时候,另一个tm1650无法操作,PWM也波形没有了;

想要实现的状态,在pwm产生的时候,tm1650应该可以操作,并通过tm1650的操作,改变pwm的占空比;
现在是实现不了的;

查了又查,看了又看,应该在程序中使用中断;CPU一直在做PWM的输出,当tm1650有按键操作的时候,pwm波形保持输出;

但是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请教各位了,请大家给一点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int pwm1;intpwn ,  int count,定义2个占空比,1个变量,在中断函数中把他们关联起来

网友B:
建议换用有内置PWM功能的MCU,例如STC15W系列,PWM工作时不占用CPU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