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模拟舵机的连续转向问题

楼主(2019-11-29):
之前一直在搞舵机(stc89c52rc芯片),遇到了不少问题,还望大神相助
问题1,模拟舵机是不是只有0,45,90,135,180这几个角度可以定位,如果不是,如何通过控制pwm信号使得舵机转到某个角度(不要求精确)
       2,如何在仅使用一个定时器的情况下实现舵机在两不同角度内转动。
       3,不同舵机即使在相同程序测试情况下,转动稳定性并不一致,如何对于舵机进行参数调整
       4,一直有看到对于双舵机同角度转动程序,那么若使用两个舵机实现不同角度转动,51单片机的输出能力是否足够。
问题不是太难,但希望大神们能给一些具体一点的回答,我虽然在百度等处搜索了一些资料,但仍觉不能太清楚地理解。无他物相与,唯有谢谢二字奉上,谢谢。
注:舵机型号mg996r,sg90.

网友A:
1.舵机不是只有那几个角度。可以通过pwm给舵机周期20ms的高电平时间为1ms到2ms的范围来控制。我在网上看到说是1ms的占空比,往左边极限位置转动,1.5ms时保持不动,2ms时往右边位置转动。但是我也不太清楚如何具体精确控制转动多少,但是你可以在论坛看看,我记得我看到过的
2.额,具体我也不太懂,我没控制过。
4.输出能力不用太考虑,因为只是给信号,不是像电机需要很大的电流一直驱动,只要供上电源,给pwm信号就行了吧我觉得

网友A:
3.我看了网上几个舵机,好像他的占空比范围不一样,就是一个周期内高电平最低持续时间有0.5ms的,,只是这个范围不一样,对应的都是0到180度,所以可以在程序里加个中间变量自动转换,pwm变量里面是角度,里面自动按照比例转换成相应占空比。我想大概就是这样。
我室友有个舵机,我下午可以做做实验,贴上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我看了网上几个舵机,好像他的占空比范围不一样,就是一个周期内高电平最低持续时间有0.5ms的,,只是这 ...

感谢大佬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没搞懂。我看了这位的51单片机控制MG996R舵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pwm = P0^0;
unsigned char jd;
unsigned char count = 0;
void t0_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500)/256;  //我是12m的晶振500us
        TL0 = (65536 - 5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500)/256;
        TL0 = (65536 - 500)%256;

        if(count < jd)
                pwm = 1;
        else
                pwm = 0;
        count++;
        count = count%40;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tt=100;
        unsigned char dd=250;
        while(tt--)
        {
                dd = 250;
                while(dd--);
        }
}
void main()
{
        jd = 2;
        t0_init();
        delay();
        jd = 3;
        delay();
        jd = 4;
        while(1);

}

我也迷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没搞懂。我看了这位的51单片机控制MG996R舵机源程序。

我也迷惑了

中断函数应该控制的是pwm信号,延时函数写的是为了延长对应时间,保证舵机在此时间内可以转到某个位置,jd(角度)变量则是控制转动角度的变量。按照一定占空比算出来的。这样看来,只需要控制jd count的比例即可转动不同角度。前提就是定时器的赋值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