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理图转化为PCB的时候出现这个警告改怎么解决呢

楼主:
在原理图转化的时候遇到了,小萌新一个,手足无无措了。

网友A(2019-11-29):
到PCB界面 运行PROJECTS 里面有个COMPONENT LINKS试一下

网友B:
布线出问题了,请调紧自动布线规则。间距,线粗细,布线层,相交,死区等。暂停布线,杳看布线虚线错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