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教!为什么对74ls90n计数器输入1hz脉冲,而显示数码管不是1秒变化一次?

楼主:
如题求教

网友A(2019-11-29):
这个得看电路图和输入信号

网友B:
QA出来信号被2分频了

网友C:
如果猜测得不错的话,计数器内部是由DFF级连得到的叠加器,DFF是沿触发,最低位相当于是对输入的二分频,那么你的这个计数器应该是每两次才会+1.

网友D:
你的这个好像前面信号动两次后面的才会动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