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程序a+b+c+d 相加,这样不可以嘛

楼主(2019-11-29):
unsigned char  a,b,c,d,e,f;
b=1;
c=2;
d=3;
e=4;
f=5;

a=b+c+d+e+f            最后这几个数加起来  a=15   怎么不行

网友A:
a=b+c+d+e+f;  要加分号才能行

网友B:
可以,上全部代码看看哪里出错了

网友C: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前提是这几个值之和不能于unsigned char数据类型的最大范围(255)

网友D:
连加可以的这样

网友E:
只要数值大小没有超出范围,是可以的,你再检查一下你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