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判断第34个字节

楼主(2019-11-29):
a = 101213141   一共十个字节

判断第三 第四个字节 = 12 执行程序

判断第五 第六个字节 =13 执行程序

网友A:
如有字符函数,转换成字符,利用字符函数最方便了

网友B:
你需要建立数组
unsigned char  a[10];

网友C:
这位同学你的理论要复习了。
char 字符型占用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a;   这个是无符号字符型同样也是占用一个字节。既十六进制0xFF,十进制最大才255
a = 101213141   一共十个字节。。这个是错的,没有十个字节,还是一个字节,最大才255,你这个是一个数,已经超出范围。
unsigned char a[10];这样才是10个字节。
好好复习一下吧。。

网友D:
应该用数组才对啊,然后进行判断

网友E:
unsigned char a[]={0x01,0x00,0x01,0x12,0x01,0x03};这样一个一个发,一个一个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