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我用esp8266连接单片机接收客户端数据问题

楼主(2019-11-29):
我用esp发送的数据,at能够通信。但是程序不能接收到客户端发送的数据,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检查了半天也看不出错误,串口调试助手能够接收到数据,希望各位大佬看看。
#include "stc8f.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2400 / 4)
#define BRT1             (65536 - FOSC / 115200 / 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go1 = P1^6;//¹âñ¹Ø
sbit go2 = P1^7;//ESP
sbit spen = P3^5;//spwm Æô¶¯
sbit em   = P3^2;
uint fre;
bit busy;
uchar wptr=1;
uchar wpeg;
bit busy1;
bit flag;
uchar wptr1;
char datjudge;
uchar buffer[5]={'0',1,2,3,1};
uchar buffer1[16];
uchar jcase;
uchar vote;
uchar timer;
uchar husysdat;
void delay_uint(uint xms)
{
uint x,y;
for(x=0;x<xms;x++)
for(y=0;y<110;y++);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timer++;
  if(timer&0x50)
  {
      timer=0;
    flag=1;
  }
}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if(husysdat&0x01)
    {
           buffer[wptr] = SBUF;
      wptr++;
           if(wptr&0x04)
      wptr=1;
    }
    }
}
void Uart2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2)
    {
        S2CON &= ~0x02;
        busy1 = 0;
    }
    if (S2CON & 0x01)
    {
        S2CON &= ~0x01;
    buffer1[wptr1] = S2BUF;
    if(buffer1[wptr1]=='\n')
      wptr1=0;
    else
      wptr++;
  }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TMOD = 0x00;
    TL1 = BRT;
    TH1 = BRT >> 8;
    TR1 = 1;
    wptr = 0x00;
    busy = 0;
}
void Uart2Init()
{
    S2CON = 0x10;
    T2L = BRT1;
    T2H = BRT1 >> 8;
    wptr1 = 0x00;
    busy1 = 0;
}
void UartSend(u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Uart2Send(char dat1)
{
    while (busy1);
    busy1 = 1;
    S2BUF = dat1;
}
void Uart2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2Send(*p);
    p++;
    }
}
void dq8010(uchar adr,uchar da)
{
  UartSend(adr);
  delay_uint(120);
  UartSend(da);
}
void esp8266rst()
{
    Uart2SendStr("AT+CWMODE=2\r\n");
    delay_uint(12000);
    Uart2SendStr("AT+CWSAP_DEF=\"bpq\",\"12345670\",4,4\r\n");
    delay_uint(12000);
    Uart2SendStr("AT+RST\r\n");
    delay_uint(24000);
    Uart2SendStr("AT+CIPMUX=1\r\n");
    delay_uint(12000);
    Uart2SendStr("AT+CIPSERVER=1,5050\r\n");
  delay_uint(12000);
  Uart2SendStr("AT+CWDHCP=0,1\r\n");
  delay_uint(12000);
  Uart2SendStr("AT+CIPSTO=0\r\n");
}
void voteud()
{
  if(vote<0x8c)
  vote=0x8c;
  if(vote>0xa0)
  vote=0xa0;
  dq8010(0x83,vote);
}
void judge()
{
   switch(buffer1[9])
  {
     case '0':dq8010(0x81,0xaa);go1=0;break;//&Iacute;&pound;&Ouml;&sup1;
   case '1':dq8010(0x81,0x55);go1=1;break;//&AElig;&ocirc;&para;&macr;
   case '2':jcase=(0<<7);dq8010(0x82,jcase);break;//&Iacute;&acirc;&sup2;&iquest;&Auml;&pound;&Ecirc;&frac12;
   case '3':jcase=(1<<7);dq8010(0x82,jcase);break;//&Auml;&Uacute;&sup2;&iquest;&Auml;&pound;&Ecirc;&frac12;
   case '4':jcase=(1<<4);dq8010(0x82,jcase);break;//±&auml;&Ntilde;&sup1;
   case '5':jcase=(0<<4);dq8010(0x82,jcase);break;//&sup2;&raquo;±&auml;&Ntilde;&sup1;
   case '6':jcase=(1<<3);dq8010(0x82,jcase);break;//&Egrave;í&AElig;&eth;&para;&macr;
   case '7':jcase=(0<<3);dq8010(0x82,jcase);break;//&sup2;&raquo;&Egrave;í&AElig;&eth;&para;&macr;
   case '8':vote++;;voteud();break;//µ&ccedil;&Ntilde;&sup1;&Eacute;&yacute;
   case '9':vote--;voteud();break;//µ&ccedil;&Ntilde;&sup1;&frac12;µ
  }

}
void frejudge()
{
   uchar b;
  uint a;
  a=buffer1[10];
  if(fre!=a)
  {
    a=a*2.54+0.5;
   b=a;
    dq8010(0x84,b);
   fre=a;
  }
}
void main()
{
    em = 0;
  go1 = 0;
  go2 = 0;
  P1M0 = 0XFF;
    P1M1 = 0X00;
  P3M0 = 0XFF;
  P3M1 = 0X00;
  //P_SW1 = 0x40;
  P_SW2 = 0x00;
    UartInit();
    Uart2Init();
  AUXR = 0x54;
  ES = 1;
    IE2 = 0x01;
  TL0 = 0x00;
   TH0 = 0x4C;
    ET0 = 1;
  IP=0X01;
  IPH=0X11;
  IP2=0X00;
  IP2H=0X01;
    EA = 1;
  go2 = 1;
    esp8266rst();
  jcase=0xf2;
  dq8010(0x82,0xe2);
  dq8010(0x83,0x98);
  TR0 = 1;
  husysdat=0x01;
    while (1)
    {
    judge();
    frejudge();
    if(flag==1)
    {
       TR0 = 0;
       Uart2SendStr("AT+CIPSEND=0,5\r\n");
     delay_uint(120);
     dq8010(0x41,0x00);
       delay_uint(120);
       Uart2SendStr(buffer);
     wpeg=0;
     flag=0;
     TR0 = 1;
    }
  }
}

网友A:
先说明白了你要实现什么

网友B(2020-01-02):
百度下 case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