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款低功耗、功能少的单片机,感谢感谢

楼主(2019-11-29):
我想找一个低功耗的单片机,要求io口少,驱动电压低等,不实现什么复杂的功能,只用来控制继电器的开关,请问大家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
期待有人可以看见帖子,小白感激不尽

网友A:
TI的430了解一下

网友B:
STC15系列和STC8系列都有那种sop8封装的小单片机

网友C:
stc stm32L系列 51

网友D:
几乎现在所有的单片机都是低功耗的
只不过是工作电流大小有区别而已
你提的问题是一个很不严谨的问题,所谓"低功耗"是要求低工作电流还是低待机电流
以8051现在的STC15XX为例:它的工作电流一般是:5mA左右,进入掉电模式的待机电流为:0.4uA,但实际测量是在3uA以下
而PIC的12F615单片机工作电流是:260uA,待机电流是:0.05uA,电流太小,没有表能测量到.......
PIC12LF1822/16LF1823)1 MHz、 1.8V 时工作电流典型值为 :34uA
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种?

网友E:
所谓的低功耗,你要低到多少?
总共需要几个 IO 口来用?

网友F:
STC15W201S SOP8封装

顺便问一下 哪位前辈知道更小的 哪怕是TSSOP8封装也算

网友G:
只能看看台系和国产的了

网友H:
STC系列单片机:比如STC15W204S单片机,芯片只有八个脚,不需要外部晶振,外围元件非常少。电压一般都是3.3v到5v,还有其他很多相似的51店铺就,就不一一说明了,可以自己百度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F:
STC15W201S SOP8封装

顺便问一下 哪位前辈知道更小的 哪怕是TSSOP8封装也算

更小的封装 SOT23-6

PIC10F204

PIC10F204

PIC10F322

PIC10F322

PIC的10LF320/322单片机工作电流是:25uA,待机电流是:20nA,
低功耗特性 (PIC10LF320/322):
• 待机电流:
- 1.8V 时为 20 nA (典型值)
• 工作电流:
- 1 MHz、 1.8V 时为 25 uA (典型值)
• 看门狗定时器电流:
- 1.8V 时为 500 nA (典型值)

PIC10F204

PIC10LF320/322

网友J:
STM8有SOIC-8封装的单片机,几毛钱

网友K:
自己买零件,自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