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双向晶闸管的电路,有几个问题向师傅们请教

楼主:
1。图中R1 用1W够吗?

2。R3R4R5 分别都用多大功率的好呢?

3。图中7407可以省略吗?

4。图中4584可以省略吗?

5。程序像下面这样能用吗?= =如果能用的话, 感觉这样会频繁中断而且一直占资源。。。难道还要再用一个计时器吗?

6. STC的延迟函数是怎么计算的呢  ,感觉几层嵌套的时候计数取值和延迟时间并不是线性关系,是不是因为跳出循环也需要时间?

那么下面程序里面设想的10ms分256份=39us是不是就翻车了。。

#include "STC15xxx.H"
sbit ACsignal = INT1;
sbit GSignalOut = P1^6;
unsigned char Angle= 0;    // 用于控制导通角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39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114;
        while (--i);
}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INT1中断入口
{
      unsigned char j=Angle;
      do
      {
             Delay39us();
      }while(j--);
      GSignalOut = 1;
}
void main()
{       </div><div>     INT1 = 1;
     IT1 = 1;                    //设置INT1的中断类型 (1:仅下降沿 0:上升沿和下降沿
     EX1 = 1;                    //使能INT1中断     EA = 1;     while (1)
        {
               GSignalOut = 0;
        }
}

网友A(2019-11-29):
1。图中R1 用1W够吗?够

2。R3R4 分别都用多大功率的好呢? R3R4 1W ;  R5 1/8w

3。图中7407可以省略吗?可以

4。图中4584可以省略吗?可以

5. 需要中断+定时器
6, STC 延迟函数直接用烧录软件自动生成

网友B:
4584的输入电路不完善,需要增加一个上拉电阻。如果对波形要求不高,改变117的位置或者程序,4584可以省略。R1的功率与输入电压有关。估计输入是220V市电,1/4W就可以了,另外,建议将2只117换成1只PC814就可以了

网友B:
R3,R4,R5,R1都可以用1/4W电阻

网友B:
要省略7407又要保证H1的指示灯功能,可以考虑将H1与3021的输入红外发射管串联并适当减小R5的阻值,当然,VCC不能小于3.3V

网友C:
1。图中R1 用1W够吗?     --------------  不清楚芯片
2。R3R4R5 分别都用多大功率的好呢? --------------------------R3:1/16W、贴片均可,R4  1/8W及以上
3。图中7407可以省略吗? --------------------完全可以不要,LED并在光耦上,IO电流够了,还有一个办法另接一个IO口,程序同时改OC、LED的电平,也可分两行写。

4。图中4584可以省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省略7407又要保证H1的指示灯功能,可以考虑将H1与3021的输入红外发射管串联并适当减小R5的阻值,当然,VC ...

要省略7407又要保证H1的指示灯功能,可以考虑将H1与3021的输入红外发射管串联并适当减小R5的阻值,当然,VCC不能小于3.3V

网友E:
感谢各位大佬回复
最后感觉可控硅还是麻烦啊 ,还是mos管方便

网友B:
你的这个电路先简单分析一下有市电隔离过零脉冲拾取电路:两只117,市电过零脉冲整形电路施密特反相器TC4584;双向可控硅驱动电路,3021,指示灯电路H1,处理电路单片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