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73驱动数码管闪烁问题

楼主:
如图74hc573数码管  GND口悬空数码管正常显示接地后数码管一直在闪烁是什么原因呢 小白求教

网友A(2019-11-30):
数字集成电路的VCC、GND引脚分别接电源+/-是其能够正常工作的基本条件,在IC没有损坏时出现异常都是使用不当所致。

网友B:
你需要提供电路图才好判断

网友C:
不同意外的话是你接错线或说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