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除了拉上拉电阻加推挽模式能够提高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吗?

楼主:
最近在用单片机驱动蜂鸣器,单片机可以调整IO口输出模式到推挽,这样子可以提供20MA的电流
但是蜂鸣器正常工作电流我测了,要25ma...少了5毫安 不知道挂个上拉电阻可以提高这5ma吗?
如过挂,挂多少阻值呢?.... 俺从来没试过,还想向大家取经一下~~
目前手上有的就是电阻和三极管 ,三极管挂的复合管来推动不知道行不行...
我在单片机开发板上学习的时候 上面用来推动蜂鸣器的是ULN2003驱动芯片,里面是达林顿管(复合管),感觉如果我自己搞个复合管也有戏?...嘿嘿

网友A(2019-11-30):
无源蜂鸣器的驱动电流远不止25mA。单片机IO口推挽输出模式虽然可以提供最大20mA的电流,但不宜在极限条件下工作。建议加晶体管放大为佳。推荐几种驱动方式:

网友B:
接个三极管驱动

网友C:
5V单片机4.7K-10K,
3.3V 单片机3.3K-10K,
通信速度快的端口可减小上拉电阻到2.2K,

网友D:
Stc15w单片机强推挽输出的时候可以达到三十几毫安电流

网友E:
为啥不用三极管来驱动???

网友F:
驱动蜂鸣器完全可以用常用的三极管8050或者8550之类的

网友G:
一般没有直接用IO口直接驱动蜂鸣器的,都是控制三极管来驱动有源蜂鸣器的

网友H:
如果单片机驱动电流不够,需要外加驱动电路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I:
别逗了,加了上拉电阻毛用没有,不如直接加一个NPN三极管,三极管集电极和VCC接蜂鸣器

网友J:
控制大电流的设备,都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控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一,可以增加控制驱动能力。
二、可以保护主芯片的IO口。
还有就是要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同样的功能。驱动蜂鸣器一般都是以8050三极管来间接控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元件少,成本低。电路简单。

网友K:
蜂鸣器都是用三极管来驱动的,你要驱动蜂鸣器25mA,假设你的三极管放大倍数只有10倍,那你基极只需要2.5mA,单片机足够了

网友L:
三极管和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5V单片机4.7K-10K,
3.3V 单片机3.3K-10K,
通信速度快的端口可减小上拉电阻到2.2K,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M: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 我使用了一个三极管来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