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有关动态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9-11-30):
代码如下(根据教程改的,非本人编写):想实现0-7的动态显示,只能显示8,不会动且led模块的d3到d5还亮着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
{while(i--);}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LSA=0;LSB=0;LSC=0;break;
case 1:LSA=1;LSB=0;LSC=0;break;
case 2:LSA=0;LSB=1;LSC=0;break;
case 3:LSA=1;LSB=1;LSC=0;break;
case 4:LSA=0;LSB=0;LSC=1;break;
case 5:LSA=1;LSB=0;LSC=1;break;
case 6:LSA=0;LSB=1;LSC=1;break;
case 7:LSA=1;LSB=1;LSC=1;break;
}}
P0=smgduan[i];
delay(100);
P0=0x00;}
void main()
{
while(1)
{DigDisplay();}
}

网友A:
要把P0=smgduan[ i];delay(100);P0=0x00;这3条语句纳入for循环中,否则不能实现动态显示。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 0:LSA=0;LSB=0;LSC=0;break;
                        case 1:LSA=1;LSB=0;LSC=0;break;
                        case 2:LSA=0;LSB=1;LSC=0;break;
                        case 3:LSA=1;LSB=1;LSC=0;break;
                        case 4:LSA=0;LSB=0;LSC=1;break;
                        case 5:LSA=1;LSB=0;LSC=1;break;
                        case 6:LSA=0;LSB=1;LSC=1;break;
                        case 7:LSA=1;LSB=1;LSC=1;break;
                }
                P0=smgduan[ i];
                delay(100);
                P0=0x00;
        }
}

网友B:
你的程序这里错了,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
                P0=smgduan[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网友C:
i没清零?

网友D:
程序要与硬件电路相适应,是教程的开发板吗?

网友E:
没电路图,不知道你怎么接线的,所以没法判断那有问题

网友F:
显示的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G:
延时时间太短,肉眼分别不出来,把延时改大,LED亮是因为电路上LED和数码管是接在一起的,不用管

网友H:
24行的大括号只有一个,27行有两个,大括号写错地方,逻辑关系就会改变,网上下载的程序许多都有错误,要仔细检查,判断,

网友I:
把P0=smgduan[i];
delay(100);
P0=0x00;
上笑迎一个大括号

网友J:
"d3到d5还亮着",这种情况要看开发板原理图,我在我的原理图上看了一下,发现定义的两个口sbit LSB=P2^3; sbit LSC=P2^4;对应着led模块上D3和D4,所以会亮是正常的

网友K(2020-01-29):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这里错了,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想问一下switch语句中给LSA,LSB,LSC赋值是什么意思,怎么赋值0和1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想问一下switch语句中给LSA,LSB,LSC赋值是什么意思,怎么赋值0和1的

swith的i值范围0--7,对应二进制000到111,就是case的8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