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采集系统故障 求帮助

楼主(2019-11-30):
带有加速度、倾角、温度、湿度传感器的自容式系统,在陆地测试效果良好,在深海采集中,为何会停止工作?(深海采集过程中自容系统置于一抗高压、防水保护壳中)

网友A:
下水就掉链是因为用的货并不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水就掉链是因为用的货并不防水

外有抗高压保护壳,是防水的

网友B:
信息不够  无法回答

网友C:
检查下电源 抗干扰性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专业设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电源 抗干扰性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专业设备么

不是,是自己制作的

网友D:
相信绝大多数坛友没有深海作业经验。楼主只能根据深海实际环境,在陆地创造近似条件测试设备。就像用风洞测试飞机、高铁那样,找到应对方法。

网友E:
是无线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无线系统吗?

是的,但不是数据无线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信绝大多数坛友没有深海作业经验。楼主只能根据深海实际环境,在陆地创造近似条件测试设备。就像用风洞测 ...

现无模拟深海环境设备,只能一步一步排除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是自己制作的

自制遇到的问题就多了,首要是防水。就像潜水泵设备一样,不但泵体要满足防水要求,还要求连接的线缆外皮没有破损,以防水沿线缆渗入泵体内部
还要考虑承载的容器,深度水压,传感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遇到的问题就多了,首要是防水。就像潜水泵设备一样,不但泵体要满足防水要求,还要求连接的线缆外皮 ...

感谢大神。所用为自容式系统,外部不接缆线,且外壳抗压和防水性能良好,不用考虑渗水等原因。不知还有其他方面原因吗?

网友A:
透入出来的信息量少,是哪方面原因不好说。只能按楼主的逐一排除法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