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学习型红外模块(芯片)说明书

楼主(2019-11-30):
万能学习型红外模块(芯片)说明书

                      模块型号:XM-IR_01

一、模块功能介绍
1、模块具备红外解码、红外编码发射遥控的功能,兼容常用带有红外遥控功能的电器,如:空调、电视机、机顶盒、电风扇、音响设备、投影仪、CD、DVD播放机,卫星机等设备
2、通过串口接收指令,模块进入学习状态,即可解码红外遥控器信号,并上传解码后的数据,并能通过专用软件同步显示红外波形。
3、解码后的红外信号经内部转换为特定编码通过串口输出(串口波特率115200),数据编码最大长度为242字节,基本满足所有红外设备编码长度。
4、远距离控制,距离远达8米。
5、红外发射,操作非常简单,只需将得到的编码原本发回给模块,即可实现对应的红外设备控制。
6、结合中央控制系统,智能家居系统,可抛弃多个遥控器使用的麻烦实现智能化控制。

二、模块常用应用方案
1、USB转串口+IR_01模块--->实现电脑控制红外设备
2、单片机+IR_01模块--->实现多连接方式控制家电
2、WIFI无线模块+IR_01模块--->实现远程控制红外设备
4、蓝牙无线模块+IR_01模块--->实现远程控制红外设备

三、模块测试流程(电脑专用红外分析软件)
1、安装USB转TTL串口模块驱动(CH340等串口芯片均可),进入设备管理器查看驱动是否安装完成。

2、将红外模块接到串口模块,而后串口模块USB口插到电脑

3、打开电脑专用红外分析软件,选择好波特率(115200bps)和COM串口号

4、按下分析软件上的采集按键( 四个字节十六进制数据采集指令: FF 11 11 FE )

5、设备遥控器对准IR_01模块红外接收头,按下要解码的按键,分析软件将输出解码数据并同步显示红外波形,如需要解码多个按键,可重复此操作,并记录好每个按键对应的编码数据。具有波形缩放功能,便于查看和分析红外波形数据。

6、有了对应的编码数据后,需要利用红外模块发射红外信号,只需要将对应的数据编码通过串口发送给模块即可。为了调试方便,波形显示区域右侧有四个发射按键,按下按键可以将学习到的红外编码立马发射出去,即刻验证解码数据是否正确。下面就是接收到的十六进制解码数据,将数据拷贝后留作其他软件或设备发射使用。

7、客户也可使用普通的串口调试助手软件,完成红外数据编解码

四、模块串口通信协议(固定波特率为115200 bps,可以做定制修改)

1、模块学习指令,向串口发出16进制数:

     学习指令 FF 11 11 FE

2、模块接收学习指令后,模块上的状态灯会常亮,等待红外遥控器按下按键进行解码,按下按键后将通过串口输出解码后数据,同时状态灯熄灭,串口接收数据格式:

     帧头固定格式为  FF xx 11 FD

     帧尾固定格式为  16

     中间部分是有效红外数据

3、发射红外时,只需要将接收到的解码数据原本(含帧头和帧尾)发回给模块即可还原出对应的红外信号,从而控制红外设备,红外发射时状态灯会闪烁一次。

特别注意:解码时不要在强光下进行,一个红外按键最好在两个不同波形显示通道做解码,将两次解码做对比,看数据波形是否一致。

五、模块接口说明

      RX --->连接其他设备的TX(如电脑、中控、无线模块等)

      TX --->连接其他设备的RX(如电脑、中控、无线模块等)

       地 --->连接其他设备的地

       5v --->模块供电电压为5v

网友A(2023-03-07):
不错,我为了学习写红外线程序,专门买了个逻辑分析仪来看红外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我制作好电路,下载好程序。连接好串口,分析软件就自动采集,LED-D1常亮。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是用STC8F1K08芯片吗?
我用STC8G1K08A兼容不了,只显示00两字。

网友B:
我以为捡到便宜了,呵呵。焊接好STC8G1K08KA-DIP8后,程序下载成功。打开EXE打开设置好的串口,只显示00之后就没有其他数据了。按播放按钮,按遥控……

网友D(2022-01-30):
引用 网友E:
这个GMIRV1901资料很少,请问有相关资料吗?

看了,评估板35,邮费10元,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GMIRV1901资料很少,请问有相关资料吗?

这个你可以直接找哪个TB的卖家要,资料很全,他会给你的。

网友G(2021-06-03):
下载电路及程序均试过了,感觉还是用示波器采集波形。然后在编码复制还方便点。

网友H:
你好,红外学习控制模块咱们有成型产品吗?谢谢

楼主(2021-04-27):
红外模块可以很方便学习到遥控器编码

网友I:
你好!想要1000个

网友J(2021-03-04):
很有创意的一个实用型制作,谢谢分享

网友K:
软件是个好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也没那么复杂吧 看数据就是十倍时长关系,免费固件来啦使用芯片为 STC8F1K08/STC8F2K08S2等兼容芯片即可,内 ...

请问为什么我制作好电路,下载好程序。连接好串口,分析软件就自动采集,LED-D1常亮。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E(2020-12-29):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用这个芯片搞定所有TB有卖:

GMIR1901

这个GMIRV1901资料很少,请问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F(2020-10-27):
楼主可以用这个芯片搞定所有TB有卖:

GMIR1901
——带空调、电视、机顶盒码库红外转发芯片
1.        介绍

GMIRV1901是一款内嵌空调、电视、机顶盒红外码库的高度集成简便易用的串口红外转发控制芯片;空调、电视、机顶盒码库覆盖市面上98%以上的产品型号的码库;
GMIRV1901使用UART控制,内置RC电路和红外发射驱动电路,外围电路简单,可以很方便快速接入任何控制器,简便易用,用户不用再关心码库的问题,直接发送串口指令就可以实现空调、电视、机顶盒的控制,支持空调一键码库匹配功能,电视码库匹配功能;
GMIRV1901广泛用于智能家居,智能酒店、物联网控制、工业节能控制等场合;

2.        特性
        工作环境
——VDD电压:+2.0V~+3.6V
——温度范围:-40℃~+85℃
        通信接口
——通讯方式:UART 波特率:9600 数据位:8 停止位:1 校验位:无 流控:无
——IIC 接口
        红外发送
——内置IR LED驱动电路,驱动电流200mA.typ @3V(备注:低电平驱动灌入电流)
        学习功能
——支持未知设备学习功能,最大学习通道256
——支持空调一键自动匹配码库功能
——支持电视码库自动匹配功能
——通过IIC接口存储将学习到的编码存入外置EEPROM功能,供用户读取使用
——支持学习的红外编码的读取和写入功能,方便用户进行产品的快速复制
        空调码库
——部分码库列表,详细见附件空调码库列表文件《GMIRV1901码库列表.xlsx》

网友M(2020-05-30):
求TB地址,想搞一套玩玩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单片机源码没放出来。是准备要出售吗?

已上传固件及电路

网友L:
也没那么复杂吧 看数据就是十倍时长关系,免费固件来啦使用芯片为 STC8F1K08/STC8F2K08S2等兼容芯片即可,内振 11.0592Mhz 串口波特率 115200
可收1000个码位

楼主(2020-04-01):
引用 网友N:
单片机源码没放出来。是准备要出售吗?

你好!成品模块有销售,不提供源程序

网友N:
单片机源码没放出来。是准备要出售吗?

楼主(2020-01-13):
引用 网友G:
想搞一块,请问怎么操作

你好!
模块的具体使用说明和红外波形分析软件,请下载附件

网友G:
想搞一块,请问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有TB链接吗?此外,空调的遥控指令似乎是一条命令会刷遍所有控制栏位,简单复制的话似乎会误写其 ...

你好!
这个红外模块是波形记录型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O:
请问楼主,有TB链接吗?此外,空调的遥控指令似乎是一条命令会刷遍所有控制栏位,简单复制的话似乎会误写其他栏位,这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最新版红外波形分析软件和万能学习型遥控模块说明书

楼主(2019-12-02):
PCB,打板归来

实物焊接完成,测试后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