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的优化问题

楼主(2019-11-30):
最近在写一个小的菜单程序,需要做到设置按键用于循环10个子程序,加减按键用于改变对应子程序的数值,现在是想能不能把这10个子程序压缩成一个大的子函数,因为10个子程序的大体框架都一样,只是其中的数值设定的范围不一样,10个子程序的数值都是进入子程序时从EEPROM读取出来,按键设定好了后退出子程序时再写进EEPROM这样;
想了两天都没什么好的思路,就是每个子程序中数值范围的差别这里搞不了,有的是0~99,有的是0~65,还有0~1、0~2、0~3、0~24这样...............
差异性大,参差不齐,各位大哥看看有什么思路可以搞一下这样

网友A:
给你一个数码管时钟长短按调整点闪烁+闹钟38译码器+仿真示例程序参考,读懂按键扫描程序后稍微改一下就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B:
将一样的部分写成一个程序。
程序入口,将不一样的部分,也就是你说的数值,作为参数传进去。
程序内部,通过switch或者if...else,判断按键的数值。
程序的出口,按照你需要的进行返回就行了。

网友C:
一个提高代码效率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减小变量的长度。使用 C 编程时,我们都习惯于对循环控制变量使用 int 类型,这对 8 位的单片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你应该仔细考虑你所声明的变量值可能的范围,然后选择合适的变量类型,很明显,经常使用的变量应该是unsigned char,只占用一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数码管时钟长短按调整点闪烁+闹钟38译码器+仿真示例程序参考,读懂按键扫描程序后稍微改一下就能满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