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15单片机大神帮帮忙,蓝桥杯的

楼主(2019-11-30):
帮忙看一下为什么在定时器里面写LED灯闪烁和数码管显示中间有干扰,数码管偶尔会产生鬼影,谢谢了

void Time_0() interrupt 1
{
        if(floag_T==0&&floag_S!=1)
        {
                LED_L1++;
                if(floag_S==0&&LED_L1>0&&LED_L1<800)
                {
                        P2=0x00;P2=0x80;P0=~0x80;P2=0x00;P0=0xff;

                }else if(floag_S==0&&LED_L1>800&&LED_L1<1600)
                {
                        P2=0x00;P2=0x80;P0=0xff;P2=0x00;P0=0xff;
                }else if(LED_L1==1600)
                {
                        LED_L1=0;
                }
        }
}

void Display(uchar dat_0,dat_1,dat_2,dat_3,dat_4,dat_5,dat_6,dat_7)
{
        uchar i;
        for(i=0;i<8;i++)
        {
                P2=0xc0;
                P0=wei[i];
                delay(100);

                P2=0xe0;
                switch(i)
                {
                        case(0): P0=Data[dat_0];break;
                        case(1): P0=Data[dat_1];break;
                        case(2): P0=Data[dat_2];break;
                        case(3): P0=Data[dat_3];break;
                        case(4): P0=Data[dat_4];break;
                        case(5): P0=Data[dat_5];break;
                        case(6): P0=Data[dat_6];break;
                        case(7): P0=Data[dat_7];break;
                }

                delay(1000);
                P2=0xe0;
                P0=0xff;
        }
}

网友A:
没有硬件图,单看代码片段也难确认问题在哪。好像你的P2是共用的。显示程序运行时P2被中断干扰,这需要统筹考虑代码时序。

网友B:
防止有鬼影的方法是:显示程序的设置如下,
1、显示数据的输出, 再位选输出。
1、刷新时,位选关闭,(注意共阴和共阳的不同),再更新数据输出P2,最后再输出新的位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