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4做一个实时监测PM2.5的系统源程序

楼主:
       近日学习STM32串口通信,手上又有现成的PM2.5传感器和蓝牙HC-06模块,于是做了一个小型的空气检测并通过蓝牙实时往手机发送的小系统,并且通过L298N电机驱动可以控制一个电机进行空气清新,因为电机还没到,而且空气净化的过滤器也没有,所以我这个暂时只是一个简单的实现空气净化的模拟机,具体的空气过滤环节还请读者自行设计。
      这是我这次使用的传感器图片,在某宝上可以买到,100大洋左右

      这是程序运行的结果,天津这两天空气质量太差了,学校寝室室内浓度都100+

      程序的话,我在这儿就不粘出来了,下载了那个包都能看见,接线也在包里,四个按键的作用都有说明,我在这儿就不一一解释了,那个传感器可以测PM2.5和PM10,一秒发送十个字节,其中四个字节是有效的数据,如果购买传感器的话,都会有的,具体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就控制电机转的三个挡位,还有一个实时发送数据并自动控制电机的挡位,如果想要PM10数据的读者可自行设计一下。
      刚入门单片机没多久,大神勿喷。

接线
  电机PWM输出→PF9
PM2.5传感器TX→PA10
    蓝牙HC06RX→PA9
探索者四个按键功能
up→根据PM2.5数据自动控制电机并实时上传数据到蓝牙串口
2→电机全速运行
1→电机中速运行
0→电机慢速运行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pwm.h"
#include "exti.h"

u8 MOTOR;
int main(void)
{ u8 key;           //保存键值
        u8 x=0;
        u8 t;
        u8 T1;
        u8 T2;
        float temp;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FSMC接口
        EXTIX_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输入
        TIM14_PWM_Init(2000-1,840-1);
        POINT_COLOR=RED;      //画笔颜色:红色
        while(1)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40,210,24,24,"The Air Purifier");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PRPOTOTYPE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TJUT");

                LCD_ShowString(30,180,200,16,16,"DATA:");
        LCD_ShowString(78,210,200,16,16,"PM2.5:000.0 ug/m^3");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T1=USART_RX_BUF[1];
                T2=USART_RX_BUF[2];
                temp=(float)(T1+(T2*256))/10;
                if(MOTOR)
                {
                        printf("\r\nPM2.5:");
                        printf("%5.1f\r\n",temp);
                        if (temp>200)
                        TIM_SetCompare1(TIM14,1999);
      else
                TIM_SetCompare1        (TIM14,temp*10);
                }
                T2=temp;
                LCD_ShowxNum(126,210,T2,3,16,0);
    temp-=T2;
    temp*=10;
    LCD_ShowxNum(158,210,temp,1,16,0);
                LED0=!LED0;
                delay_ms(1000);

                }
        }

网友A(2019-11-30):
自己上传个程序自己手贱点了下载,被扣了5个积分。。。。亏死了

网友B(2021-04-22):
问一下,这是PM2.5的哪个的模块呢,GP2Y101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