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单片机的过程中有必要学习汇编语言吗?

楼主(2019-11-30):
学习单片机的过程中有必要学习汇编语言吗?希望各位大神帮助一下?

网友A:
学习一些c语言的基础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B:
学习一下汇编对理解单片机的控制有较大帮助

网友C:
学完C语言玩玩单片机再看是否需要学汇编,一般单片机学学C语言就回不到汇编了。

网友D:
我是从汇编入的门,现在我想问大家,还有必要再学C51吗,感觉C语言太难,但C模块结构化可能好一点,自己做点小程序,小应用汇编就够了。

网友E:
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全盘学习汇编,毕竟目前的编译器大部分都是c编写;
如果有精力,也可以学习一些简单的汇编指令,汇编指令是最直接的,有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F:
用到什么就需要学什么

网友G:
感觉还是学c语言,汇编指令复杂

网友H:
学校上课会由会讲汇编,但是实际上入门的时候没有用,到以后需要的时候在看,不需要用就不用学,所以总结一句话,有需要才去学汇编,没有就不学

网友I:
汇编在单片机中存在的意义还是蛮大的,所以只要有能力,多学一点对自己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J:
先学C吧,简单

网友K:
汇编感觉用到的不是很多,我是先学习C开始的。

网友L:
我没学过汇编,但是现在只用c语言没有任何语言上不便。感觉现在单片机性能越来越强,不需要再了解那么多底层的东西也能用的很好。编译器也越来越完善,用c语言就行

网友M:
我们现在都是直接学C51编程,有时间学习汇编肯定是没坏处的,C语言的结构性很强,可移植性也很好,容易理解;汇编语言可以帮助你更深层次地了解寄存器的调用。各有长处,结合更佳。

网友N:
建议学一下汇编语言,因为汇编的指令只有111条,逻辑性相对较弱,开始的时候会有些困难,但是只要记住一些常用的指令和一些跳转,调用之类的,基本上比较容易写出程序,再去看C程序的话,就算看不懂,但至少能清楚一些定义的端口等用途

网友O:
先汇编再c

网友P:
我感觉有必要!!!!!!!

网友P:
有必要,C语音跟这个有相当额关系!!!

网友Q:
有的,汇编的执行效率更高

网友R:
汇编语言可以让你更好的了解单片机内部的运行原理,对于你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并且它属于底层语言,执行速度相对较快但同时编写起来也要相对复杂些;如果有精力的话还是要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