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佬帮我看下我的PCF8591转换代码是不是有问题呀,老是运行不起

楼主(2019-11-30):
uchar PCF8591_readbyte(void)
{
uchar dat;
I2c_Start();
I2c_writebyte(0x91); //读
dat = I2c_readbyte();
I2c_Stop();
return dat;
}
// 进行一次DA转换(本设计中未使用DA转换)
void PCF8591_DAchange(uchar dat)
{
I2c_Start();
I2c_writebyte(0x90);
I2c_writebyte(0x40); //开DA转换
I2c_writebyte(dat); //写转换数据
I2c_Stop();
}
//进行一次AD转换 ,num为通道号
uchar PCF8591_ADchange(uchar num)
{
uchar dat;
PCF8591_writebyte(0x91);
PCF8591_writebyte(num); // 选择通道 ,开始转换
dat = PCF8591_readbyte();
dat = PCF8591_readbyte();
return dat;
}

网友A:
目测最后代码有2句重复整体不全没其他,建议把没使用的东西先屏蔽掉以最小系统运行再一点点地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