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单片机

楼主(2019-11-30):
求推荐一款单片机,需求如下:
1、芯片本身可侦测供电电压,当低于大约3.8V时,转而执行别的任务;
2,tssop16封装;
3,供电VCC约2-5V。
谢谢!

网友A:
国产STC系列的就有,可以去宏晶官网查资料

网友B:
要求有些高,侦测供电电压,当低于大约3.8V时,转而执行别的任务这个可以自己写程序实现的,单片机自己是不会集成这个功能的吧。

网友C:
芯片本身可侦测供电电压,当低于大约3.8V时,转而执行别的任务;这条要求很奇特。

网友D:
STC单片机有低压检测,STC8F2K08S2

网友E:
stc15w408s

网友F:
STC12C5a60s2

网友B:
STC 单片机检测到低电压只会复位吧!想转到另一段程序这需要人工介入的

网友G:
STC8F2K08S2

网友H:
STC12C5A60S2

网友I:
STC12C5a60s2这个就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有些高,侦测供电电压,当低于大约3.8V时,转而执行别的任务这个可以自己写程序实现的,单片机自己是不 ...

我的表达是有些问题。其实我想要表明的就是当供电电压低于3.8V时,单片机能够产生中断或某个寄存器的某个位能置位,不管用什么方式(但是不能复位),程序能判断得到就行,并不是要求芯片有执行别的任务的功能。

楼主:
在此谢谢大家关注,就不一一回复了!
我要找的单片机必须是tssop16封装的,STC的芯片好像都没有这个封装;另外也不能外加线路用adc或比较器等方式。

网友J:
你这个单片机是要来做什么的呢?
看样子并不是项目用的,一个能自己做项目的单片机工作者是不会这种问题的
为什么单片机必须是tssop16封装的?是一定要有那么多的IO还是一定要这么小的封装?
为什么不能加元件?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还是没有布线空间?
为什么不能用ADC的方式?用ADC方式并不一定要加外围元件的呀?
是不是哪种单片机都行?你都会用?

当然,你并不需要向我们说明这些东西,但如果你说了,问题可能比较好解决得多

网友K:
STM32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L:
各大单片机管网查一下就可以

网友M:
stc89c52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单片机是要来做什么的呢?
看样子并不是项目用的,一个能自己做项目的单片机工作者是不会这种问题的
...

谢谢关注!我只是找替代料,所以必须是tssop16封装。如果芯片内有参考电压不用外加,用adc也可以,程序只要能判断出供电电压低于3.8v就行。

网友N:
51单片机

网友O:
Z51F0811RFX

Zilog’s Z51F0811 MCU
Z51F0811 MCU Feature Set
 High-Performance 8-Bit CISC Core (2 clocks per machine cycle)
 8 KB On-Chip Flash Memory
 512 Bytes SRAM
 256 Bytes Data EEPROM @ 300,000 cycle endurance
 Operating Frequency: 0–12 MHz
 Operating Voltage: 1.8V–5.5V
 On-Chip 8 MHz RC Oscillator with Programmable Clock Divider
 Power-Saving Modes (Idle, Stop1, Stop 2)
 Configurable Timers
o Timer/Counter (8 bits x 4 channels or 16 bits by 2 channels) plus 16-bit Internal Timer/Counter
o 10-bit PWM with Timer and 3 Complementary Pairs with Deadband Insertion
o Basic Interval Timer
 Watchdog Timer
 Watch Timer
 Universal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 (2-channel USART/SPI/I2C)
 Dedicated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 12-bit ADC with 8 to 15 Input Channels
 Analog Comparator
 Buzzer Driver Port
 Up to 30 GPIO pins, configurable as push-pull, pull-up or open-drain
 Multiple Interrupts from Multiple Sources via Priority Setting
 Programmable Brown-Out Detector
 Low-Frequency Subactive Mode
 Operating Temperature: –40°C to 85°C
 Packages: 32-Pin QFN, 28-Pin TSSOP, 20-Pin TSSOP, 16-Pin TSSOP
 Lead-Free Manufacture
Zilog’s Z8051 Family of MCUs: flexible, industry-standard MCU solutions backed by Zilog’s long-term
commitment to supporting our customers.

制造商型号:Z51F0811RFX
介绍:IC MCU 8BIT 8KB FLASH 16TSSOP
最低购买量:1
厂家:Zilog
包装:Tray
系列:Z8051
零件状态:Active
核心处理器:8051
核心尺寸:8-Bit
速度:12MHz
连接性:I?C, SPI, UART/USART
外设:Brown-out Detect/Reset, POR, PWM, WDT
I/O 数:14
程序存储容量:8KB (8K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FLASH
EEPROM 容量:512 x 8
RAM 容量:256 x 8
电压 - 电源(Vcc/Vdd):1.8V ~ 5.5V
数据转换器:A/D 8x12b
振荡器类型:Internal
工作温度:-40°C ~ 85°C (TA)
安装类型:Surface Mount
封装/外壳:16-TSSOP (0.173", 4.40mm Width)
供应商器件封装:-

Z51F0811RFX

网友P:
stc有这种

网友Q:
用过51就用51做,国产的STC就有,你可以到国芯微的网站去查

网友R:
STC8F2K08S2你可以试试这个,这个应该可以,具体芯片数据手册在网上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Z51F0811RFX

Zilog’s Z51F0811 MCU

谢谢推荐!
z51f0811这个芯片我之前也看过了,刚开始看简介,51内核,tssop16封装,电源电压1.8~5.5v,brown-out detect电压3.6v,还有ADC,觉得找到自己想要的芯片了。但是细看之后失望了,其一,芯片工作时低于brown-out 电压后只能复位,没有中断功能;其二,ADC参考电压只能参考供电电压或由外部输入,所以ADC也不适合我的要求。

楼主:
谢谢很多位坛友推荐stc mcu,但是stc的mcu我找过,没有tssop16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