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连接上单片机后网络调试助手在TCP Client状态下无法连接模块IP

楼主(2019-12-01):
ESP8266连接上单片机后网络调试助手在TCP Client状态下无法连接模块IP。
8266在电脑串口上可以正常被网络调试助手连接TCP Clien状态的IP,但是8266在单片机上运行时,网络调试助手就连接不上TCP Client状态下的IP。已经排除接的错误,估计是程序和波特率的问题,有没有大神持续帮忙一下,救急!

网友A:
你好!
1、首先 ESP8266 设置成热点模式
2、再者要和ESP8266互传数据的设备(电脑或手机等)要接入这个热点(你应该是少了这一步)
3、启动相应的电脑软件或手机APP通过IP连接8266

网友B:
网络调试助手上OK的话,单片机那边要一步一步来调:
AP是否建立?
TCP服务器是否建立?

网友C(2020-05-05):
引用 网友B:
网络调试助手上OK的话,单片机那边要一步一步来调:
AP是否建立?
TCP服务器是否建立?

请问怎么在单片机上建立TCP服务器呢???(冒昧了,本人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