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理图转化为PCB的时候有的元件在PCB里面找不到

楼主(2019-12-01):
在原理图转化为PCB的时候有的元件在PCB里面找不到,封装也正常,也不报错,好奇怪

网友A:
是PADS 还是AD?

网友B:
封装跟管脚不对应。

网友C:
一般 出现这种情况是原因图中有相同的器件编号,软件只能给一个同编号器件分别封装

网友D:
PCBB画图软件很多,是哪一款?什么提示?截个图?别人好帮你

网友E:
有些软件默认的库不一定有,只能自行查找安装才能使用

网友F:
库文件地址发生过变化

网友G:
检查原理图里面元件对应的封装名字和PCB里面元件的封装名字是否一样,最好是在建原理图元器件封装的时候通过复制封装名字,然后粘贴到PCB封装对应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