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智能小车超声波避障

楼主(2019-12-01):
#include <Servo.h>  //调用舵机函数库
#define enable_L  13    //左轮
#define INA1  3
#define INA2  5
#define enable_R  A4    //右轮
#define INTB1  6
#define INTB2  9
int myangle;//定义角度变量
int pulsewidth;//定义脉宽变量
int val;
int Front_Distance = 0;//
int Left_Distance = 0;
int Right_Distance = 0;
const int Trig = 7;  //超声波
const int Echo = 8;
int myservo=10;//设置舵机驱动脚到数字口2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引脚初始化*/
  pinMode(enable_L,OUTPUT);
  pinMode(INA1,OUTPUT);
  pinMode(INA2,OUTPUT);
  pinMode(enable_R,OUTPUT);
  pinMode(INTB1,OUTPUT);
  pinMode(INTB2,OUTPUT);
  pinMode(myservo,OUTPUT);
  /*电机驱动使能*/
  digitalWrite(enable_L,HIGH);      // 左电机使能
  digitalWrite(enable_R,HIGH);     // 右电机使能
  pinMode(Trig, OUTPUT);         //超声波
  pinMode(Echo, INPUT);
}
/*===========================小车基本动作===================
   小车运动函数
   后退Back
   前进Forward
   左转Left
   右转Right
   刹车Brake
*/
void Back(int time)                       //小车后转
{
  analogWrite(INA1,95);
  analogWrite(INA2,LOW);            //左PWM 调速

  analogWrite(INTB1,100);
  analogWrite(INTB2,LOW);           //右PWM 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Right(int time)                        //小车左转(右轮不动,左轮前进)
{
  analogWrite(INA1,LOW);
  analogWrite(INA2,LOW);            //左PWM 调速

  analogWrite(INTB1,LOW);
  analogWrite(INTB2,100);           //右PWM 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Forward()                      //小车前进
{
  analogWrite(INA1,LOW);
  analogWrite(INA2,100);            //左PWM 调速

  analogWrite(INTB1,LOW);
  analogWrite(INTB2,100);           //右PWM 调速
}
void Left(int time)                         //小车右转(左轮不动,右轮前进)
{
  analogWrite(INA1,LOW);
  analogWrite(INA2,100);            //左PWM 调速

  analogWrite(INTB1,LOW);
  analogWrite(INTB2,LOW);           //右PWM 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spin_left(int time)         //左转(左轮后退,右轮前进)
{
  analogWrite(INA1,LOW);
  analogWrite(INA2,100);            //左PWM 调速

  analogWrite(INTB1,100);
  analogWrite(INTB2,HIGH);           //右PWM 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Brake(int time)                     //刹车
{
  analogWrite(INA1,LOW);
  analogWrite(INA2,LOW);            //左PWM 调速

  analogWrite(INTB1,LOW);
  analogWrite(INTB2,LOW);           //右PWM 调速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超声波===============
float Distance_test()   // 量出前方距离
{
  digitalWrite(Trig, LOW);   // 给触发脚低电平2μs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 HIGH);  // 给触发脚高电平10μs,这里至少是10μs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 LOW);    // 持续给触发脚低电
  float Fdistance = pulseIn(Echo, HIGH);  // 读取高电平时间(单位:微秒)
  Fdistance= Fdistance/58;       //为什么除以58等于厘米,  Y米=(X秒*344)/2
  return Fdistance;
}
void servopulse(int myservo,int myangle)/*定义一个脉冲函数,用来模拟方式产生PWM值舵机的范围是0.5MS到2.5MS 1.5MS 占空比是居中周期是20MS*/
{
  pulsewidth=(myangle*11)+500;//将角度转化为500-2480 的脉宽值 这里的myangle就是0-180度  所以180*11+50=2480  11是为了换成90度的时候基本就是1.5MS
  digitalWrite(myservo,HIGH);//将舵机接口电平置高                                      90*11+50=1490uS  就是1.5ms
  delayMicroseconds(pulsewidth);//延时脉宽值的微秒数  这里调用的是微秒延时函数
  digitalWrite(myservo,LOW);//将舵机接口电平置低
// delay(20-pulsewidth/1000);//延时周期内剩余时间  这里调用的是ms延时函数
  delay(20-(pulsewidth*0.001));//延时周期内剩余时间  这里调用的是ms延时函数
}
void front_detection()
{
  //此处循环次数减少,为了增加小车遇到障碍物的反应速度
  for(int i=0;i<=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myservo,90);//模拟产生PWM
  }
  Front_Distance = Distance_test();
}
void left_detection()
{
  for(int i=0;i<=1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myservo,175);//模拟产生PWM
  }
  Left_Distance = Distance_test();
}
void right_detection()
{
  for(int i=0;i<=15;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servopulse(myservo,5);//模拟产生PWM
  }
  Right_Distance = Distance_test();
}
void loop()
{
  while(1)
  {
    front_detection();//测量前方距离
    if(Front_Distance < 30)//当遇到障碍物时
    {
      Back(2);//后退减速
      Brake(2);//停下来做测距
      left_detection();//测量左边距障碍物距离
      right_detection();//测量右边距障碍物距离
      if((Left_Distance < 30 ) &&( Right_Distance < 30 ))//当左右两侧均有障碍物靠得比较近
        spin_left(0.7);//旋转掉头
      else if(Left_Distance > Right_Distance)//左边比右边空旷
      {
        Left(3);//左转
        Brake(1);//刹车,稳定方向
      }
      else//右边比左边空旷
      {
        Right(3);//右转
        Brake(1);//刹车,稳定方向
      }
    }
    else
    {
      Forward(); //无障碍物,直行
    }
  }
}

网友A(2020-01-31):
电机带的是风扇还是螺旋桨?

楼主(2020-03-15):
引用 网友A:
电机带的是风扇还是螺旋桨?

风扇,螺旋桨也可以,安全起见用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