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辆智能电磁循迹小车(提供原理图和PCB STM32程序)

楼主(2019-12-01):
近期为了迎接校赛,折腾了很久搞了一辆电磁循迹小车,现在决定将小车的资料开源。楼主目前还是小白,大佬勿喷,欢迎大家参考和下载。

小车采用三轮车结构,前驱,驱动部分为2个步进电机,驱动模块是A4988,电源采用2节3000mAH的松下18650锂电池,续航开源达到2-3小时。A4988模块供电电压为12V,所以板载集成了一个XL6009升压电路,电压升至12V,电源部分还有2个低压LDO,提供5V和3.3V电源,分别共给电磁循迹模块和单片机等等。XL6009升压电路有点小毛病,建议大家修改一下。

底盘是咸鱼收的二手平衡小车之家底盘,然后自己找了2个42步进电机。

原理图和PCB大家可以参考参考,板载有集成2片TP4056X充电芯片,这样可以方便充电,不至于每次都要取出来用专门的充电器充电。至于为什么要用2片TP4056X并联,是因为电池容量较大,单片TP4056X充电电流只有1A,充满需要6小时,实在是太久了。

前期时间比较赶,而且是抱着划水的态度,程序比较Low,仅供参考。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oled.h"
#include "pwm.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flash.h"

#define FLASH_START_ADDR  0x0801f000          //写入的起始地址

u8 t=0,flag=0,valu;
u16 pwm=15000,adc_1,adc_2,adc_3,adc_4,adc_5,adc_6;
void ADC_display();         //ADC采集界面
void PWM_speed();                      //PWM参数
void ADC_collection();                //ADC采集
void MOTOR_different();         //步进电机差速
void way();                 //寻迹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Adc_Init();                                  //ADC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        pwm = FLASH_R(FLASH_START_ADDR);//从指定页的地址读FLASH

    TIM3_Int_Init(4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        TIM4_PWM_Init(pwm,0);//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        TIM_SetCompare3(TIM4,pwm/2);
//
//        TIM5_PWM_Init(pwm,0);//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        TIM_SetCompare2(TIM5,pwm/2);

        DIR1=0;
        ENA1=0;           //左轮
        ENA2=0;
        DIR2=1;    //右轮

        OLED_Show_Font_16x16(0,00,8);
        OLED_Show_Font_16x16(0+16,00,9);
        OLED_Show_Font_16x16(0,16,10);
        OLED_Show_Font_16x16(0+16,16,11);
        OLED_Show_Font_16x16(0+32,16,12);
        OLED_Show_Font_16x16(0+48,16,13);
        OLED_ShowString(0+64,16,"......",16);  //系统初始化界面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delay_ms(500);
        for(valu=0;valu<128;valu++)                                  //加载系统读条
        {
                valu++;
                OLED_Fill(0,48,valu,64,1);
                delay_ms(10);
        }

                while(1)
                {
                        way();              //寻迹

                }

}

void ADC_display()
{

        if(flag==0)
        {
                OLED_Clear();       //清屏
                OLED_ShowString(5,0," ADC",24);
                OLED_Show_Font_24x24(0+58,00,7);
                OLED_Show_Font_24x24(0+80,00,8);                //显示ADC采集 字样
                OLED_ShowString(0,24,"CH1:       CH2:",12);
                OLED_ShowString(0,38,"CH3:       CH4:",12);
                OLED_ShowString(0,52,"CH5:       CH6:",12);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flag=1;     //标志位置1
        }

//        while(1)
//        {

                OLED_ShowNum(28,24, adc_1,4,12);    //ADC值
                OLED_ShowNum(100,24,adc_2,4,12);    //ADC值
                OLED_ShowNum(28,38, adc_3,4,12);    //ADC值
                OLED_ShowNum(100,38,adc_4,4,12);    //ADC值
                OLED_ShowNum(28,52, adc_5,4,12);    //ADC值
                OLED_ShowNum(100,52,adc_6,4,12);    //ADC值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LED0=!LED0;

                t=KEY_Scan(0);
//            if(t==KEY2_PRES)
//                PWM_speed();
//        }

}

void PWM_speed()
{
        u16 a,r,p;

        OLED_Clear();        //清屏
        OLED_ShowString(5,0," PWM",24);
        OLED_Show_Font_24x24(0+56,00,9);
        OLED_Show_Font_24x24(0+80,00,10);                        //显示PWM参数 字样
        OLED_ShowString(0,24, "PWM CCRx:",16);
        OLED_ShowString(0,40,"Pulse:       Hz",12);
        OLED_ShowString(0,52,"Speed:       r/min",12);

        OLED_ShowNum(70,24,pwm,5,16);  //pwm CCRx值    恢复上一次退出前的值
        OLED_ShowNum(40,40,p,5,12);    //脉冲速度
        OLED_ShowNum(45,52,r,3,12);    //电机转速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        while(1)
//        {

        t=KEY_Scan(0);                //得到键值
                switch(t)
                {
                        case KEY0_PRES:
                                pwm=pwm-500;   //6000-50000
                                        if(pwm<=6000)
                                                pwm=6000;
                                        p=(72000000/pwm);
                                        r=((p*60)/3200);
                                TIM4_PWM_Init(pwm,0);
                            TIM_SetCompare3(TIM4,pwm/2);
                                TIM5_PWM_Init(pwm,0);
                            TIM_SetCompare2(TIM5,pwm/2);
                                OLED_ShowNum(70,24,pwm,5,16);  //pwm CCRx值
                            OLED_ShowNum(40,40,p,5,12);    //脉冲速度
                            OLED_ShowNum(45,52,r,3,12);    //电机转速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        FLASH_W(FLASH_START_ADDR,pwm); //从指定页的地址写入FLASH
                                break;
                        case KEY1_PRES:
                                pwm=pwm+500;
                                        if(pwm>=50000)
                                                pwm=50000;
                                        p=(72000000/pwm);
                                        r=((p*60)/3200);
                                TIM4_PWM_Init(pwm,0);
                            TIM_SetCompare3(TIM4,pwm/2);
                                TIM5_PWM_Init(pwm,0);
                            TIM_SetCompare2(TIM5,pwm/2);
                                OLED_ShowNum(70,24,pwm,5,16);
                            OLED_ShowNum(40,40,p,5,12);
                            OLED_ShowNum(45,52,r,3,12);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        FLASH_W(FLASH_START_ADDR,pwm); //从指定页的地址写入FLASH
                                break;
                        case KEY2_PRES:
                                ADC_display();
                                break;
                        default:
                                delay_ms(10);
//                }
//                OLED_ShowChar(36,52,t,12,1);//显示ASCII字符
//                OLED_ShowNum(94,52,t,3,12);        //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
//                OLED_ShowNum(36,52,t,3,12);        //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
//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
}

void ADC_collection()
{
        adc_1=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7,10);  //得到ADC采集值  CH7
        adc_2=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6,10);  //得到ADC采集值  CH6
        adc_3=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10);  //得到ADC采集值  CH5
        adc_4=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4,10);  //得到ADC采集值  CH4
        adc_5=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3,10);  //得到ADC采集值  CH3
        adc_6=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2,10);  //得到ADC采集值  CH2
}

void MOTOR_different()
{
        OLED_Show_Font_16x16(16,00,0);
        OLED_Show_Font_16x16(16+16,00,1);
        OLED_Show_Font_16x16(16+32,00,2);
        OLED_Show_Font_16x16(16+48,00,3);
        OLED_Show_Font_16x16(16+64,00,6);
        OLED_Show_Font_16x16(16+80,00,7);
                while(1)
                {

                }
}

void way()
{
        PWM_speed();
        while(1)
        {
                ADC_collection();      //ADC信号采集
                ADC_display();

                if(1500<adc_3 && adc_3<3000 && 1500<adc_4 && adc_4<3000)        //直行
                {
                        if(ENA1==1)
                        {
                                ENA1=0;           //左轮使能开启
                                ENA2=0;           //右轮使能开启
                        }
                                TIM4_PWM_Init(pwm,0);
                                TIM_SetCompare3(TIM4,pwm/2);
                                TIM5_PWM_Init(pwm,0);
                                TIM_SetCompare2(TIM5,pwm/2);

                                OLED_ShowString(116,0," ",24);
                                OLED_ShowString(116,0,"M",24);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

                if(2500<=adc_4 && adc_3<=2000)     //左转弯
                {
                        if(ENA1==1)
                        {
                                ENA1=0;           //左轮使能开启
                                ENA2=0;           //右轮使能开启
                        }
                                TIM4_PWM_Init(pwm,0);
                                TIM_SetCompare3(TIM4,pwm/2);
                                TIM5_PWM_Init(pwm/2,0);
                                TIM_SetCompare2(TIM5,pwm/4);

                                OLED_ShowString(116,0," ",24);
                                OLED_ShowString(116,0,"L",24);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

                if(adc_4<2000 && 2500<adc_3)     //右转弯
                {
                        if(ENA1==1)
                        {
                                ENA1=0;           //左轮使能开启
                                ENA2=0;           //右轮使能开启
                        }
                                TIM4_PWM_Init(pwm/2,0);
                                TIM_SetCompare3(TIM4,pwm/4);
                                TIM5_PWM_Init(pwm,0);
                                TIM_SetCompare2(TIM5,pwm/2);

                                OLED_ShowString(116,0," ",24);
                                OLED_ShowString(116,0,"R",24);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

                if(adc_3<300 && adc_4<300)            //停止
                {
                        if(ENA1==0)
                        {

                                ENA1=1;           //左轮使能关闭
                                ENA2=1;           //右轮使能关闭

                        }

                        OLED_ShowString(116,0," ",24);
                        OLED_ShowString(116,0,"S",24);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

//                delay_ms(10);
        }

}

网友A(2020-06-09):
请问有电磁循迹模块的bom表吗

网友B(2021-03-31):
同问,请问有电磁的bom表嘛

网友C:
有传感器的原理图吗

网友D(2022-10-12):
请问那个AD采样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2023-10-28):
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F(2024-04-29):
引用 网友C:
有传感器的原理图吗

亲亲 有原理图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同问,请问有电磁的bom表嘛

亲亲 有了吗

网友G:
想知道底盘大小还有电路板的尺寸大小

网友H(2024-09-24):
设计非常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