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接上电脑以后不停发送乱码,指示灯常亮,无法进入配置模式,怎么办

楼主(2019-12-01):
接线如下:wifi模块—————电脑USB转TTL
3V3——3V3
GND----GND
TX---RX
RX---TX
RST---3V3

现象是这样,无法进入配置模式,我该怎么办

网友A:
哪个模块,看一下手册,看下RST和EN是否需要上拉

网友B:
重烧厂家固件

网友C:
看起来像一直在复位

网友D:
波特率看看是不是不对?

网友E:
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波特率不对。
二、没有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