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v2升级后损坏

楼主(2019-12-01):
周末使用ST  公司的TrueSTUDIO时候,提示升级ST LINK,没有多想,升级了,没想到升级后就废了,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网友A:
弄回原样不就行了么

网友B:
重新刷固件解决

网友C:
没有升级废过,只有用的时候有时候会废,也就是掉固件了,然后升级一下就好了,实在不行拆开用SWD接口,用一个好的STLink给他烧一个程序就OK了

网友D:
百度找找方法,自己重刷固件吧,估计是检测到盗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