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引脚OLED怎么连接上单片机啊 求帮助

楼主(2019-12-01):
买了个0.96寸OLED显示屏模块,好几个引脚,那些D0 D1 RES DC CS连单片机上的哪啊,萌新表示什么也不懂,求解啊。

网友A:
其于 PIC AVR 51 芯片都能找到,在学习开发板上

网友B:
D0 = Dout  D1 = Din  RES = 复位, DC = 电源正(一般3.3V)  CS = 片选(使能端),  你买这OLED是SPI通讯的

网友C:
规格书上有的,一般都是英文规格书,好好看,注意有些该上拉上拉 该下拉下拉

网友D:
在哪买的,一般在哪买都会有例程的,问卖家要

网友E:
找卖家他们会提供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买的,一般在哪买都会有例程的,问卖家要

例程就是程序吗,那在我没焊好板子之前,就是OLED那个引脚连在单片机的任何位置都没有关系吗

楼主:
#define OLED_DC 11
#define OLED_CS 12
#define OLED_CLK 10
#define OLED_MOSI 9
#define OLED_RESET 13
是不是需要这个啊
CLK 和 MOST  是啥

网友F(2020-05-10):
引用 网友B:
D0 = Dout  D1 = Din  RES = 复位, DC = 电源正(一般3.3V)  CS = 片选(使能端),  你买这OLED是SPI通讯的

DC引脚接电源这不瞎扯嘛,DC引脚是数据/命令切换引脚。

网友G:
不是MOST,而是MOSI

网友H:
把它们连接到cpu的可用管脚,然后,在程序中去定义这些管脚

网友I:
建议你先手册了解,每个脚的功能, 有条件的话,参考别人的历程,然后在自己写

网友J(2020-10-14):
引用 楼主:
#define OLED_DC 11
#define OLED_CS 12
#define OLED_CLK 10

CLK是时钟 MOSI是主机输出 从机输入线

网友K:
看手册的时序图就可以知道驱动的顺序。

网友L:
打开下面的链接看看(51单片机和OLED仿真 芯片SSD1306)
http://www.51hei.com/bbs/dpj-186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