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里面画pcb图时怎么加散热片啊 求帮助

楼主(2019-12-0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需要自己设计的,设计散热片的结构,小的我一般直接在芯片上改,大的我会让结构工程师出图,做一个避空

网友B:
具体就是画定位孔后(就是焊盘),然后在顶层丝印层画线

网友C:
做芯片封装库时考虑散热器,包括固定螺丝孔,原件的封装好是带散热器的封装。

网友D:
把散热片也看作是一个元件。或者在后期丝印标注位置,和预留空间。

网友E(2020-03-05):
铺铜,或者找合适的散热片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