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采集系统不工作

楼主(2019-12-02):
刚接触单片机这一块,求教大神。有一自容式系统,传感器等均已接好。上次使用还能正常工作,此次使用出现问题——输入指令后采集系统无反应(电压无异常)

网友A:
就这点参考信息,估计谁也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B:
检测引脚输入是否正常?
有加上拉/下拉电阻吗?
检查一下元件有没有损坏,虚焊?
当然还有一种几率非常小的可能 单片机坏了/程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引脚输入是否正常?
有加上拉/下拉电阻吗?
检查一下元件有没有损坏,虚焊?

好嘞
共有两套自容系统,结构都一样。但是都有输入指令无反应这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点参考信息,估计谁也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刚接触这一方面,不是很了解,所以提供信息不是很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