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求帮忙,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9-12-02):
/*名称:P1口控制流水灯的闪烁,使用特殊指令
时间:2019-12-1
名字:zyy*/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P1=0xfe;
while(1)
{
  P1=_crol_(P1,1);
  for(i=0; i<3000; i++);
}
}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MAIN
    MODULE:  .\Objects\流水灯2.obj (______2)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MAIN?______2

网友A:
看看其他的文件里是不是已经有main函数了

网友B:
程序本身没有问题,可能是文件路径有中文所致。

网友C:
程序没问题,编译通过,是否哪里用了汉字造成的?
可以忽略***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