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怎么直接接网上买的51单片机最小开发板?

楼主:
电池怎么直接接网上买的51最小开发板

我在网上买的最小开发板都是直流插口,我准备用3节干电池直接给这个开发板供电(就是这个黑的圆口),怎么连接呢?
已经买了3节电池盒子

我是小白,谢谢大家啦。

网友A(2019-12-02):
黑色的插座翘掉,正负极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B:
可不可以把以前不用的充电器头子卡断,直接接?

网友C:
直接买一个5v的电源适配器,还要什么电池盒

网友D:
一般为5V,3节串联基本就可以了,哈哈,给个建议,最好的办法是用一个移动电源

网友E:
你需要一个电源线

网友F:
左边黑色圆孔是供电接口,红线接正极,黑线接负极

网友G:
很简单,40 脚 51 单片机 40接正电源+, 20接负电源-  。大部分使用的电源电压为 5V

网友H:
买个对应的插头连接,或直接焊上。

网友I:
找到原理图出来,黑色接GND,红色接VDD,也可以直接焊在电源接口上。如果可以,你可以直接把他的电源接口拆了,弄一个USB母座上去,这样手机充电器,充电宝,USB都可以供电。

网友J:
焊到DC 插座哪里,同插座并上去,前提是不能同时上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一个电源线

谢谢谢谢,我去找找看哈。

网友B:
感谢各位大佬了。  准备采用 DHJ666 的方法。 找一个适合的头子,直接接线试试。

网友K:
买个电源线 然后直接接上去

网友L:
正极接VCC,负极接GND,剪一根插线,分别连在电池盒线上,裸露线头用胶粘好,防止短路

网友M:
最好不用这个方案,因为根据电池的种类和新旧,三串的电压从3.6到5.1之间不好玩。
用稳压电源(手机充电器)或移动电源最佳。

网友N:
焊个杜邦头接上比较省事

网友O:
来一个适配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P:
若一定要用电池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用镍氢电池四节串联,1.25Vx5正好5V。另外用US供电方便。也可以用移动电源其实供电。

网友B:
感谢各位大佬,用电池3节, 测试点了一个灯, 亮啦……但不知道如果负载多了还行不行。 这个最小系统板还提供了3个5V的输出口。都是用的这个3节电池的电池盒供电……

网友Q:
这个不太好用

网友R:
3节的电池盒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