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连接光电开关

楼主(2019-12-02):
我这个是对射型光电开关,一个四线,一个两线。想连接单片机,用来计数。

网友A:
你得先直到那几根线都是干嘛用的,然后你就知道怎么连了,连个图都没有,让大家猜啊这是

网友B:
上传一张光电开关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C:
上图啊,没实物图也没原理图,你让人怎么跟你说,我说这个接电源,这个接地,这个接IO口你知道怎么接吗?

网友D:
楼主可以提供下图片或是详细的型号吗?光电开关有那么多种

网友E:
打开那个宝,输入对射开关型号,怎么接线非常详细

网友F:
一再强调学会查手册。

网友G:
你在提出问题时尽可能提供限定条件,器件的型号是起码的限定条件吧,器件的型号都不清楚,别人怎么回答?另外,7楼说的好:首先学会查元器件的手册!网上大多数都可以查到比较详细的资料。查不到的情况下才考虑求助。不要什么问题都求助

网友G:
一个4线,一个2线是什么意思?2个型号的光电开关?这样似乎不可能,一个6个引脚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