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看这个功放板上的贴片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19-12-02):
如题,一个功放板上的,感觉像电容,用FULK万用表的电容档测不出容量。

网友A:
图片很模糊,看印刷板上的编号是什么,Cx 为电容,Rx 为电阻,Dx  为二极管,Lx 为电感

网友B:
看不清,重新拍张

网友C:
感觉像是电阻啊

网友D:
图片看不清,用电阻档量下阻值

网友E:
能再拍清楚点吗?看不到丝印。

楼主:
搞定了,在板子的另外的地方找到一个一样的,拿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是个1.5K的电阻,网上查了一下,应该是误差1%的1.5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