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的长按和短按 长按一直按下时不断的加 现在的问题是短按按快一点会没反应

楼主(2019-12-02):
这是我在51hei论坛里学习出来的 自己修改了一些  论坛上的else好像没有包含在按键确定按下的循环里  我那样试没有达到长按按下连加的功能,我这样改了可以保证按下是连加  但是短按速度按快一些有时会没有反应。我是用定时器定5ms检测一次,这按键按下的时间应该不会低于5ms,按快了确实有时不反应,是否这就是这种按键处理方式的缺陷,希望有朋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num  在哪里定义与赋值的啊

网友B:
还是好好屡屡逻辑吧,画个流程图

网友C:
短按,一下就被你清零了。

网友D:
按你的5ms扫描周期,给你写1个短按+/-,长按连+/-的示例程序
void key_scan()
{
        static uint count1,count2;        //消抖计数变量

        if(!K1)
        {
                count1++;
                if(count1>=150)                        //长按快调0.75s
                {
                        if(num<255)
                                num++;
                        count1=100;                        //连+间隔0.25s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1>4 && count1<150)//短按20ms~0.75s
                {
                        if(num<255)
                                num++;
                }
                count1=0;                                //count1清0
        }
        if(!K2)
        {
                count2++;
                if(count2>=150)                        //长按快调0.75s
                {
                        if(num>0)
                                num--;
                        count2=100;                        //连-间隔0.25s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2>4 && count2<150)        //短按20ms~0.75s
                {
                        if(num>0)
                                num--;
                }
                count2=0;                                //count2清0
        }
}

网友E:
//试一下这样写
void keyscan()
{
        static  uint count1;
        if(key_add==0)
        {
               count1++;
               if(count1>=200)
               {
                    count1=100;//这里调节连加的速度
                   num++;
                  if(num>=255)
                  num=255;
                }
                else if(count1>=1 && count<200)
               {
                     count1=0;
                     num +=25;
                     if(num>=255)
                      num=255;
               }
         }
}

网友F:
逻辑错误,无法实现长按键。

网友F:
只是在不断实现短按键给你造成了错觉。

网友G:
count定义1个,num定义两个,程序重写后重复一遍就是num1

网友G:
count定义1个,num定义两个,程序重写一遍重复一下就是num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按,一下就被你清零了。

真是多谢分析了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真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5ms扫描周期,给你写1个短按+/-,长按连+/-的示例程序

非常感谢  这个就是仿照您给别人留言上学习 的  没想到弄成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我会认真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一下这样写
void keyscan()
{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我会认真理解的多谢了

网友H:
要点:做一个计数器CJ来判定长按与短按,CJ的规则如下:
1、CJ计数只发生于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每次中断+1,计满不再计,即不回0。
2、CJ计数只发生于键按下的时候,未按下不计。
3、做一个键状态判定触发标记:B_OK,如果键未按下,但CJ<>0,则置B_OK=1,表示是判断键状态的时候了。
4、当B_OK=1,判断键状态的界定法则是:CJ<某个值为短按,CJ>某个值为长按,某个值是多少由你决定。建议事先将长短两个界定值放置在某个寄存器中,这样可以随意变更界定值。
5、状态界定完成后将:B_OK清0、CJ清0以备下次再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你的5ms扫描周期,给你写1个短按+/-,长按连+/-的示例程序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_add=P3^4; //增加的按键 的I/O口
sbit key_dec=P3^3; //减少的按键 的I/O口
bit flg1=0;
bit flg2=0;      //按键计数标志位
bit flag10ms=0;   //10ms时间标志位
int num=0x00;
unsigned char num1=0;
//typedef enum KeyState{StateInit,StateAffirm,StateSingle,StateRepeat};        //键值状态值

void init()
{
        TMOD=0X01;     //16位计数模式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定时1ms
        EA=1;                  //开总中断
        ET0=1;
        TR0=1;
        CMOD=0x02;                //PCA计数脉冲选择为fos/2
  CL=0x00;                                                                //清零
  CH=0x00;
  CCAP0H = CCAP0L = 0x00;          //PWM0的初始占空比为100%
  CCAPM0=0x42;
  CR=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num1++;
        if(num1==10)
        {
                flag10ms=1;
        }
}

void keyscan()
{
        static uint count1,count2;        //消抖计数变量

        if(!key_add)
        {
                count1++;
                if(count1>=150) //长按1.5s
                {
                        if(num<255)
                                        num++;
                        count1=100; //连+间隔0.25s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1>1 && count1<150)       //短按20ms~0.75s
                {
                        if(num<255)
                                num+=25;
                }
                count1=0;  //count1清0
        }
        if(!key_dec)
        {
                count2++;
                if(count2>=150)//长按快调0.75s
                {
                        if(num>0)
                                        num--;
                        count2=100;     //连-间隔0.25s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2>1 && count2<150)   //短按20ms~0.75s
                {
                        if(num>0)
                                num-=25;
                }
                count2=0;  //count2清0
        }
}
void main()
{
        P3M0=0X80;
        P3M1=0X00;//P3^7口推挽输出
        init();
        while(1)
        {
                if(flag10ms==1)
                {
                        CCAP0H=num;
                        flag10ms=0;
                        keyscan();
                }
                //display();//显示函数
        }
}

这是我的全部代码  长按松开才加一次  为了区分是长按还是短按  我特地把长按和短按加的数值改了  发现长按只是实现了短按的功能  拜托能在指点一下吗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点:做一个计数器CJ来判定长按与短按,CJ的规则如下:
1、CJ计数只发生于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每次 ...

有没有范例可以仿照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E:
我写了个一键开关灯加调光的程序,你参考下
//短按开关灯,开灯状态下,长按调光,开灯状态随时都可以调光         2019/10/22 调试完成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AUXR = 0x8e;   //Auxiliary register

sbit OUT=P1^1;//  P1.1输出pwm
sbit OUT1=P1^2;//  P1.2输出pwm

sbit KEY1 = P3^0;

#define const_key_time1 10   //短按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2 500  //长按延时的时间

uint uiKeyTimeCnt1=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int uiKeyTimeCnt4=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int uiKeyTimeCnt2=0; //调光速度变量
uint uiKeyTimeCnt3=0; //调光速度变量
uchar ucKeyLock1=0;   //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char pwm_t;              //pwm周期
bit flag;                      //调光加减标志
uchar pwm_led_val = 50;//LED占空比值
bit flag1;                                //开关灯标志
bit flag2;                                //短按触发标志
bit flag3;                                //长按调光启停标志
bit flag4;                                //按键延时计数启动标志

void keyscan()
{
        if(KEY1==1)        //按键没按下 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
        {

                ucKeyLock1=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4=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uiKeyTimeCnt1=0;
                flag3=0;                //长按松手,停止调光
                flag4=0;                //松手,按键延时计数停止
                if(flag2 == 1)        //短按触发标志
                {
                        flag2=0;
                        flag1 = !flag1;//开关灯标志,松手后才开灯
                }

        }
        else if(ucKeyLock1==0)//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感应
        {
                flag4=1;
                //++uiKeyTimeCnt1;  //延时计数器
                if(uiKeyTimeCnt4>const_key_time1)//短按        10ms
                {
                        flag2 = 1;   //按键按下,启动计数标志
//                        OUT= OUT1=0; //按下就把灯打开,        不要这句 就是松手后才开灯
                }
                if(uiKeyTimeCnt4>const_key_time2)//长按 0.5s
                {

                        flag2=0;                //清除短按标志
                        ucKey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uiKeyTimeCnt4=0;

                        flag3=1;  //启动调光

                }
        }
}

void main()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8为自动重装
        TL0 = 0xF7;                //设置定时初值        10us   @11.0592M
        TH0 = 0xF7;                //设置定时重载值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        LED3=0;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if(flag1)

        {
                pwm_t++;
                if(pwm_t==100)//周期1ms   频率1000Hz
                {pwm_t=0;}
                if( pwm_led_val < pwm_t )
                {OUT = 0; OUT1 = !OUT;}
                else {OUT=1; OUT1 = !OUT;}
        }
        else OUT=OUT1=1;

//----------------------------------------------
        if(flag4)
        {
                ++uiKeyTimeCnt1;
                if(uiKeyTimeCnt1==100) //1ms到
                {
                        uiKeyTimeCnt1=0;
                        ++uiKeyTimeCnt4;
                }

        } //延时计数器

//-------------------调光-------------------------
        if(flag3)
        {
                ++uiKeyTimeCnt2;  //延时计数器
                if(uiKeyTimeCnt2==100)
                {
                        uiKeyTimeCnt2=0;
                        ++uiKeyTimeCnt3;
                        if(uiKeyTimeCnt3==5)//5ms调一步,此处调节调光速度,值越大,调光越慢
                        {

                                 uiKeyTimeCnt3=0;
                     if(flag == 0)
                      {

                         if(pwm_led_val < 100)

                          {
                              pwm_led_val++;        //亮度变暗

                              if(pwm_led_val==99)//此处赋值100可以调灭
                                  flag = 1;
                          }
                      }

                      if( flag ==1 )
                      {
                          if(pwm_led_val > 0)
                          {
                              pwm_led_val--;        //亮度变亮
                              if(pwm_led_val==0)//
                                  flag = 0;
                          }
                      }
                         }
                }
        }

}

网友E:
这是1T单片机的程序,按键延时做了调整,按键延时要结合硬件来调整到最佳状态
//短按开关灯,开灯状态下,长按调光,开灯状态随时都可以调光         2019/12/3 调试完成
//#include<reg51.h>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AUXR = 0x8e;   //Auxiliary register

sbit OUT=P1^1;//  P1.1输出pwm
sbit OUT1=P1^2;//  P1.2输出pwm

sbit KEY1 = P3^0;

#define const_key_time1 50   //短按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2 3000  //长按延时的时间

uint uiKeyTimeCnt1=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int uiKeyTimeCnt4=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int uiKeyTimeCnt2=0; //调光速度变量
uint uiKeyTimeCnt3=0; //调光速度变量
uchar ucKeyLock1=0;   //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char pwm_t;              //pwm周期
bit flag;                      //调光加减标志
uchar pwm_led_val = 50;//LED占空比值
bit flag1;                                //开关灯标志
bit flag2;                                //短按触发标志
bit flag3;                                //长按调光启停标志
bit flag4;                                //按键延时计数启动标志

void keyscan()
{
        if(KEY1==1)        //按键没按下 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
        {

                ucKeyLock1=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4=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flag3=0;                //长按松手,停止调光
                flag4=0;                //松手,按键延时计数停止
                if(flag2 == 1)        //短按触发标志
                {
                        flag2=0;
                        flag1 = !flag1;//开关灯标志,松手后才开灯
                }

        }
        else if(ucKeyLock1==0)//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感应
        {
                flag4=1;
                //++uiKeyTimeCnt1;  //延时计数器
                if(uiKeyTimeCnt4>const_key_time1)//短按        10ms
                {
                        flag2 = 1;   //按键按下,启动计数标志
//                        OUT= OUT1=0; //按下就把灯打开,        不要这句 就是松手后才开灯
                }
                if(uiKeyTimeCnt4>const_key_time2)//长按 1s
                {

                        flag2=0;                //清除短按标志
                        ucKey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uiKeyTimeCnt4=0;

                        flag3=1;  //启动调光

                }
        }
}

void main()
{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8为自动重装
        TL0 = 0xF7;                //设置定时初值        10us   @11.0592M
        TH0 = 0xF7;                //设置定时重载值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        LED3=0;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if(flag1)

        {
                pwm_t++;
                if(pwm_t==100)//周期1ms   频率1000Hz
                {pwm_t=0;}
                if( pwm_led_val < pwm_t )
                {OUT = 0; OUT1 = !OUT;}
                else {OUT=1; OUT1 = !OUT;}
        }
        else OUT=OUT1=1;

//----------------------------------------------
        if(flag4)
        {
                ++uiKeyTimeCnt1;
                if(uiKeyTimeCnt1==100) //1ms到
                {
                        uiKeyTimeCnt1=0;
                        ++uiKeyTimeCnt4;
                }

        } //延时计数器

//-------------------调光-------------------------
        if(flag3)
        {
                ++uiKeyTimeCnt2;  //延时计数器
                if(uiKeyTimeCnt2==100)
                {
                        uiKeyTimeCnt2=0;
                        ++uiKeyTimeCnt3;
                        if(uiKeyTimeCnt3==30)//30ms调一步,此处调节调光速度,值越大,调光越慢
                        {

                                 uiKeyTimeCnt3=0;
                     if(flag == 0)
                      {

                         if(pwm_led_val < 100)

                          {
                              pwm_led_val++;        //亮度变暗

                              if(pwm_led_val==99)//此处赋值100可以调灭
                                  flag = 1;
                          }
                      }

                      if( flag ==1 )
                      {
                          if(pwm_led_val > 0)
                          {
                              pwm_led_val--;        //亮度变亮
                              if(pwm_led_val==0)//
                                  flag = 0;
                          }
                      }
                         }
                }
        }

}

网友I:
长按没有实现。

网友E:
给你改好了,实验板测试正常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_add=P3^0; //增加的按键 的I/O口
sbit key_dec=P3^1; //减少的按键 的I/O口
//bit flg1=0;
//bit flg2=0;      //按键计数标志位
bit flag10ms=0;   //10ms时间标志位
uint num=0x00;
unsigned char num1=0;

void init()
{
        TMOD=0X01;     //16位计数模式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定时1ms
        EA=1;                  //开总中断
        ET0=1;
        TR0=1;

                PCA_PWM0=0x00;
        CMOD=0x02;                //PCA计数脉冲选择为fos/2
                CL=0x00;                  //清零PCA计数器
                CH=0x00;
                CCAP0H = CCAP0L = 0x00;  //PWM0的初始占空比为100%
                CCAPM0=0x42;                         //设置模块0为8位PWM输出模式;PWM无需中断支持;模块0的脉冲在P1.3脚输出
                CR=1;                                         //启动PCA计数器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num1++;
        if(num1==10)
        {
                flag10ms=1;
        }
}

void keyscan()
{
        static uint count1,count2;        //消抖计数变量

        if(!key_add)
        {
                count1++;
                if(count1>=5000) //长按
                {
                        if(num<255)
                                                {
                                num++;
                                                         if(num==255)
                                                        num=255;
                                                }
                        count1=500; //连+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1>500 && count1<5000)       //短按
                {
                        if(num<255)
                                                {
                                 num+=5;
                                                         if(num>=254)
                                                        num=255;
                                                }
                                                 count1=0;
                }
//                count1=0;  //count1清0
        }

        if(!key_dec)
        {
                count2++;
                if(count2>=5000)//长按
                {
                        if(num>0)
                                                {
                                num--;
                                                        if(num<=1)
                                                        num=0;
                                                }
                        count2=500;     //连-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2>500 && count2<5000)   //短按
                {
                        if(num>0)
                                                {
                                num-=5;
                                                        if(num<=0)
                                                        num=0;

                                                }
                                                count2=0;
                }
//                count2=0;  //count2清0
        }
}
void main()
{
//        P3M0=0X80;
//        P3M1=0X00;//P3^7口推挽输出
        init();
        while(1)
        {
//                if(flag10ms==1)
                {
                        CCAP0H=num;
//                        flag10ms=0;
                        keyscan();
                }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全部代码  长按松开才加一次  为了区分是长按还是短按  我特地把长按和短按加的数值改了  发现 ...

不清楚你短按一次+/-1,长按连续+/-25 的意图,但要注意使用变量的数据类型,最好按数据类型的整除数+/-,否则会出现负数或溢出。给你改成递增/减5。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_add=P3^4; //增加的按键 的I/O口
sbit key_dec=P3^3; //减少的按键 的I/O口
//bit flg1=0;
//bit flg2=0;      //按键计数标志位
//bit flag10ms=0;   //10ms时间标志位
uchar  num=0x00;
//unsigned char num1=0;
//typedef enum KeyState{StateInit,StateAffirm,StateSingle,StateRepeat};        //键值状态值

void Timer0Init()        //1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T0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PWM_Init()
{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复位PCA寄存器
        CMOD=0x02;                        //PCA计数脉冲选择为fos/2/256=21.6KHz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
        CCAP0H = CCAP0L = 0x00;                //PWM0的占空比为100%
        CCAPM0 = 0x42;                                //允许CCP0脚用作脉宽调节输出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
/*
void init()
{
        TMOD=0X01;     //16位计数模式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定时1ms
//        EA=1;                  //开总中断
//        ET0=1;
        TR0=1;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CL= 0;                  //清零
        CH= 0;
        CMOD=0x02;                //PCA计数脉冲选择为fos/2

        CCAP0H = CCAP0L = 0x00;   //PWM0的初始占空比为100%
        CCAPM0=0x42;
        CR=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num1++;
        if(num1==10)
        {
                flag10ms=1;
        }
}
*/
void keyscan()
{
        static uint count1,count2;        //消抖计数变量

        if(!key_add)
        {
                count1++;
                if(count1>=150) //长按1.5s
                {
                        if(num<255)
                                num+=5;;
                        count1=100; //连+间隔0.25s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1>1 && count1<150)       //短按20ms~0.75s
                {
                        if(num<255)
                                num+=5;
                }
                count1=0;  //count1清0
        }
        if(!key_dec)
        {
                count2++;
                if(count2>=150)//长按快调0.75s
                {
                        if(num>0)
                                num-=5;
                        count2=100;     //连-间隔0.25s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2>1 && count2<150)   //短按20ms~0.75s
                {
                        if(num>0)
                                num-=5;
                }
                count2=0;  //count2清0
        }
}
void main()
{
        P3M0 = 0x80;
        P3M1 = 0x00;//P3^7口推挽输出
        Timer0Init();
        PWM_Init();
        while(1)
        {
                if(TF0==1)//查询中断请求标志
                {
                        TF0=0;//中断请求标志清0
                        keyscan();
                        CCAP0H=num;
                }
                //display();//显示函数
        }
}

网友J:
按键需要消抖否则又是时候会没反应

楼主:
弄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