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洗衣机模拟程序

楼主(2019-12-02):
模拟洗衣机洗涤过程

#include "stm32f2xx.h"
#include "stm322xg_eval.h"
#include "stm32f2xx_exti.h"
#include "stm32f2xx_gpio.h"
#include "stm322xg_eval_lcd.h"
#include "stm32f2xx_it.h"
#include "misc.h"
#include "Printf.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f2xx_rcc.h"
#include "LedSegment.h"

#define RCC_GPIO_LED                    RCC_AHB1Periph_GPIOF    //LED使用的GPIO时钟
#define LEDn                            4                       //STM32开发板LED数量
#define GPIO_LED                        GPIOF                   //LED灯使用的GPIO组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7             //LED1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8                                      //LED2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9                                //LED3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LED4_PIN                         GPIO_Pin_10                                    //LED4使用的GPIO管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void Turn_On_LED(u8 LED_NUM);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int i=0,j=0;
int flag=0;
u8 lx=0;
u8 ly=0;
u8 time=0;
u32 unm=0;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循环
}
void STM_EVAL_KEY1Init(void)
{
  /*Structure declaration*/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结构体声明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控制结构体声明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向量配置结构体声明

  /* Enable the KEY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KEY1_GPIO_CLK, ENABLE);           //使能按键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使能APB2外设时钟

  /* Configure KEY pin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1_PIN;                 //设置按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设置GPIO模式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设置GPIO三态为无

  GPIO_Init(KEY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按键初始化

        /* Connect KEY EXTI Line to KEY GPIO Pin */
        SYSCFG_EXTILineConfig(KEY1_EXTI_PORT_SOURCE, KEY1_EXTI_PIN_SOURCE);      //按键外部中断线配置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KEY1_EXTI_LINE;                           //设置按键的外部中断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设置按键为外部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设置触发模式为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初始化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KEY1_EXTI_IRQn;                     //设置按键中断控制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设置先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设置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向量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向量初始化
}

void STM_EVAL_KEY2Init(void)
{
  /*Structure declaration*/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结构体声明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控制结构体声明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向量配置结构体声明

  /* Enable the KEY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KEY2_GPIO_CLK, ENABLE);           //使能按键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使能APB2外设时钟

  /* Configure KEY pin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2_PIN;                  //设置按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设置GPIO模式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设置GPIO三态为无

  GPIO_Init(KEY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按键初始化

        /* Connect KEY EXTI Line to KEY GPIO Pin */
        SYSCFG_EXTILineConfig(KEY2_EXTI_PORT_SOURCE, KEY2_EXTI_PIN_SOURCE);      //按键外部中断线配置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KEY2_EXTI_LINE;                           //设置按键的外部中断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设置按键为外部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设置触发模式为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初始化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KEY2_EXTI_IRQn;                     //设置按键中断控制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设置先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设置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向量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向量初始化
}

void STM_EVAL_KEY3Init(void)
{
  /*Structure declaration*/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结构体声明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控制结构体声明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向量配置结构体声明

  /* Enable the KEY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KEY3_GPIO_CLK, ENABLE);           //使能按键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使能APB2外设时钟

  /* Configure KEY pin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3_PIN;                  //设置按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设置GPIO模式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设置GPIO三态为无

  GPIO_Init(KEY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按键初始化

        /* Connect KEY EXTI Line to KEY GPIO Pin */
        SYSCFG_EXTILineConfig(KEY3_EXTI_PORT_SOURCE, KEY3_EXTI_PIN_SOURCE);      //按键外部中断线配置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KEY3_EXTI_LINE;                           //设置按键的外部中断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设置按键为外部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设置触发模式为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初始化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KEY3_EXTI_IRQn;                     //设置按键中断控制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设置先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设置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向量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向量初始化
}
void STM_EVAL_KEY4Init(void)
{
  /*Structure declaration*/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结构体声明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控制结构体声明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向量配置结构体声明

  /* Enable the KEY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KEY4_GPIO_CLK, ENABLE);           //使能按键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使能APB2外设时钟

  /* Configure KEY pin as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4_PIN;                  //设置按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设置GPIO模式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设置GPIO三态为无

  GPIO_Init(KEY4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按键初始化

        /* Connect KEY EXTI Line to KEY GPIO Pin */
        SYSCFG_EXTILineConfig(KEY4_EXTI_PORT_SOURCE, KEY4_EXTI_PIN_SOURCE);      //按键外部中断线配置

        /* Configure KEY EXTI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KEY4_EXTI_LINE;                           //设置按键的外部中断线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设置按键为外部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设置触发模式为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初始化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KEY4_EXTI_IRQn;                     //设置按键中断控制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设置先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设置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向量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向量初始化
}
/*******************************************************************************
* Function Name  : LED_STATURE(int s)
* Description    : LED控制
* Input          : s : LED状态位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LED_STATURE(int s)
{
  if(s==0)
        {
                STM_EVAL_LEDOffAll();                     //熄灭LED
}
        else
    STM_EVAL_LEDOnAll();               //点亮LED
}

/*******************************************************************************
* Function Name  : BEEP_STATURE(int s)
* Description    : 蜂鸣器控制
* Input          : s : 蜂鸣器状态位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BEEP_STATURE(int s)
{
  if(s==0)
        {
                STM_EVAL_BeepOff();              //蜂鸣器不响
  }
        else
                STM_EVAL_BeepOn();               //蜂鸣器响
}

/*******************************************************************************
* Function Name  :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Description    : 外部中断处理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 ( EXTI_GetITStatus(KEY1_EXTI_LINE) != RESET )     //判断中断是否被触发
  {
                if ( STM_EVAL_KEYGetState(KEY1)==1 )               //读取按键状态
                {
                if(lx<5)
                        lx++;
                else
                        lx=1;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1_EXTI_LINE);                       //中断线状态清零
          }
        }
}
/*******************************************************************************
* Function Name  :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Description    : 外部中断处理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 ( EXTI_GetITStatus(KEY2_EXTI_LINE) != RESET )     //判断中断是否被触发
  {
                if ( STM_EVAL_KEYGetState(KEY2)==1 )               //读取按键状态
                {
                        if(lx>0)
                                lx--;
                        else
                                lx=4;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2_EXTI_LINE);                       //中断线状态清零
                }
        }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 ( EXTI_GetITStatus(KEY4_EXTI_LINE) != RESET )     //判断中断是否被触发
  {
                Delay(0x5000);                                     //延时
                if ( STM_EVAL_KEYGetState(KEY4)==1 )               //读取按键状态
                {
                        STM_EVAL_BeepOn();//打开蜂鸣器
            Delay_ms(350000000);
      STM_EVAL_BeepOff();   //关闭蜂鸣器
            Delay_ms(350000000);
                        time=lx*ly;

                        for(i=lx*3;i>0;i--)
                        {
                                for(j=ly;j>0;j--)
                                {
                                        Delay_ms(1000);
                                }
                        STM_EVAL_BeepOn();//打开蜂鸣器
            Delay_ms(350000000);
      STM_EVAL_BeepOff();   //关闭蜂鸣器
            Delay_ms(350000000);
                        STM_EVAL_BeepOn();//打开蜂鸣器
            Delay_ms(350000000);
      STM_EVAL_BeepOff();   //关闭蜂鸣器
            Delay_ms(350000000);
                        STM_EVAL_BeepOn();//打开蜂鸣器
            Delay_ms(350000000);
      STM_EVAL_BeepOff();   //关闭蜂鸣器
            Delay_ms(350000000);
                        EXTI_ClearITPendingBit(KEY4_EXTI_LINE);                       //中断线状态清零
                        }
                }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x, y;
        char disp_str[20];

        STM_EVAL_BeepInit(); //蜂鸣器初始化

        /* 串口初始化 */
  Printf_Init();

        /* 液晶屏初始化 */
        STM322xG_LCD_Init();
        LCD_Clear(Blue);
        LCD_SetColors(White, Blue);
        LCD_DisplayStringLine(LCD_LINE_0, "  STM32-LedSegment");
        LCD_DisplayWelcomeStr(LCD_LINE_9);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GPIO_LED, ENABLE);

        /*配置LED灯使用的GPIO管脚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1_PIN|LED2_PIN|LED3_PIN|LED4_PIN; //设置LED控制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设置引脚为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设置引脚为推挽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设置引脚最大速率为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设置引脚三态类型为无

        GPIO_Init(GPIO_LED, &GPIO_InitStructure);  //LED灯相关的GPIO口初始化
        GPIO_SetBits(GPIO_LED,LED1_PIN|LED2_PIN|LED3_PIN|LED4_PIN);//关闭所有的LED指示灯
  //SPI1初始化
  SPI1_INIT();

  /* Initialize KEYS available on STM32F2XX_EVAL board ************************/
  STM_EVAL_LEDInitAll();                  //LED初始化
        STM_EVAL_LEDOffAll();                   //熄灭LED1~LED4

        STM_EVAL_BeepInit();
        STM_EVAL_BeepOff();

        /*按键KEY1~KEY4初始化*/
        STM_EVAL_KEY1Init();
        STM_EVAL_KEY2Init();
        STM_EVAL_KEY3Init();
        STM_EVAL_KEY4Init();

  while(1)
        {
                        switch(lx)
                        {
                                case 1:
                                 GPIO_ResetBits(GPIO_LED,LED1_PIN);
                                 GPIO_SetBits(GPIO_LED,LED2_PIN|LED3_PIN|LED4_PIN);
                                 break;
                                case 2:
                                 GPIO_ResetBits(GPIO_LED,LED2_PIN);
                                 GPIO_SetBits(GPIO_LED,LED1_PIN|LED3_PIN|LED4_PIN);
                                 break;
                          case 3:
                                 GPIO_ResetBits(GPIO_LED,LED3_PIN);
                                 GPIO_SetBits(GPIO_LED,LED1_PIN|LED2_PIN|LED4_PIN);
                                 break;
                                case 4:
                                 GPIO_ResetBits(GPIO_LED,LED4_PIN);
                                 GPIO_SetBits(GPIO_LED,LED1_PIN|LED2_PIN|LED3_PIN);
                                 break;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while (1)
  {
  }
}
#endif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3-06-29):
想要看看原理图长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