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遥控灯,各位大神麻烦帮看看这样设计可以不? 求帮助

楼主:
我想做个遥控灯,各位大神麻烦帮看看这样设计可以不?

网友A(2019-12-05):
给你一个市售水晶吊灯手动开关换档+遥控换档原理图参考

网友B:
谢谢两位大佬……昨晚把电源部分弄好了。一会儿发新手区。呵呵

网友C:
单片机电源与市电非隔离需注意安全

网友D:
1、火线通过继电器接灯,你那个直通开关都是摆设;
2、控制部分框架齐全但木有红外接收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