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s90舵机,舵机一直动不了 求大神

楼主(2019-12-02):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ControlPort=P3^5;
#define led P2
u8 ServePwmValue=1500;//pwm初始值1500??
//定时器函数
void Timer0_Int0()
{
  TMOD=0x01;   //???????1???????/??????T0
  TH0=0;
  TL0=0;
  TF0=0;
  ET0=1;   //打开中断允许位
}
//定时pwm时间?
void TimerValue(u16 pwm)
{
     u16 Value;
  TR0=0;
  Value=pwm;
  TL0=Value;      //??16λ????????8λ???????16λ???8λ???8λ
  TH0=Value>>8;
     TR0=1;
}
//延时ms函数
void DelayMs(u16 ms)
{
u16 i,j;
for(i=0;i<85;i++)  //89???????85,12??е??????800
  for(j=0;j<ms;j++);
}
void main()
{
  Timer0_Int0();
ControlPort=0;
EA=1;
while(1)
{

    ServePwmValue=500;
      DelayMs(1000);
    ServePwmValue=1000;
      DelayMs(1000);
    ServePwmValue=1500;
      DelayMs(1000);
    ServePwmValue=2000;
      DelayMs(1000);
    ServePwmValue=2500;
      DelayMs(10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1;
switch(i)
{
     //高电平的时间
    case(1):
              ControlPort=1;
     TimerValue(ServePwmValue);
     break;
     //低电平的时间
    case(2):
       ControlPort=0;
     TimerValue(20000-ServePwmValue);
     break;
     i=0;
}
i++;
}

网友A:
case(1):这样写也能通过么 ?

网友B: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int HighRH=0;
unsigned int HighRL=0;
unsigned int LowRH=0;
unsigned int LowRL=0;

void ConfigPWM(unsigned int,unsigned char);

void ClosePWM();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k;

        for(j=xms;j>0;j--)
        for(k=110;k>0;k--);

}

void main()
{
        while(1)
        {
                ConfigPWM(50,3);
                delay(500);
                ConfigPWM(50,6);
                delay(500);
                ConfigPWM(50,9);
                delay(500);
                ConfigPWM(50,12);
                delay(500);
                ConfigPWM(50,15);
                delay(500);
        }
}

void ConfigPWM(unsigned int fr,unsigned char dc)
{
        unsigned int high,low;
        unsigned long tmp;
        tmp=(11059200/12)/fr;
        high=(tmp*dc)/100;
        low=tmp-high;
        high=65536-high+12;
        low=65536-low+12;

        HighRH=(unsigned char)(high>>8);
        HighRL=(unsigned char)high;
        LowRH=(unsigned char)(low>>8);
        LowRL=(unsigned char)low;

        TMOD&=0xfd;
        TMOD|=0x01;
        TH0=HighRH;
        TL0=LowRH;
        ET0=1;
        TR0=1;
        P2=0xff;

        EA=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f(P2==0xff)
        {
                TH0=LowRH;
                TL0=LowRL;
                P2=0x00;
        }
        else
        {
                TH0=HighRH;
                TL0=HighRL;
                P2=0xff;
        }
}